求救! 关于滑丝 掳扣 溢扣

楼主(2010-09-11):
滑丝 掳扣 溢扣

    外转无刷电机, 外转部分的那个顶丝的那个孔滑丝了    不想因为个滑丝换电机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已知的办法有 各种胶类 比如螺丝胶AB胶 XX胶    还有就是扩孔重新攻丝,但我感觉铝的重新攻丝拧几下还是一样滑丝,

   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吗,国产产品还是要注意细节啊。。。。

网友:
看看能否镶个铜帽或钢帽呢

楼主:
想过。  但是电机不大  感觉不是特别好施工啊  铜和铝之间怎么连接呢

网友:
有一种铜柱外边是一圈小齿,就是嵌到塑件里的那种,锯个合适的厚度,敲进去,两端铆上

网友:
铆时先旋进去个丝

网友:
重新攻丝,
我昨天也滑丝了,2.5的宫到3.0,宫的时候要慢,宫小半圈就完全退出来,别把渣滓留里面。
重新宫的丝很结实,我用狠大的力都没有滑丝。

网友:
装丝套把  铝件有丝套 可能终生不坏

楼主:
学习了    原来还有这个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