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救急救急!!!神龙260飞机26cc发动 ...
新手求教!!!!!救急救急!!!神龙260飞机26cc发动机磨车怎么磨啊??

楼主(2010-09-11):
新手求教!!!!!救急救急!!!神龙260飞机26cc
发动机
磨车怎么磨啊??
用油比例为97号纯汽油加统一2冲程机油25:1的比例,
第一次磨车怎么磨,用油比例多少为好,
我用25:1的比例油在速度达到即将起飞的时候就会突然灭车,这是为什么?
在怠速的时候发动机“嗡嗡”的声音成波形,不是那种很平稳的嗡嗡声,请教是为什么?
应该怎么磨车请教高手给与详细的指导!!谢谢!!

网友A:
隔壁玩油机那边应该经验者众多

楼主:
隔壁是哪里???

网友B:
原帖由
xqs241719
于 2010-9-11 21:40 发表
隔壁是哪里???
就是发动机版块

网友A:
原帖由
xqs241719
于 2010-9-11 21:40 发表
隔壁是哪里???
本版规则
收藏本版
我的话题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 油动固定翼航模技术综合讨论区(F3A)
讨论甲醇机、汽油机、涡喷等
http://bbs.5imx.com/bbs/forumdisplay.php?fid=2

网友C:
难道稀里糊涂上的油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算是稀里糊涂上的油直吧,想玩航拍,机器有了,飞控装了,等等一切妥当,就是不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