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好盈海王120A电调可以用镍氢电池吗。。。

楼主(2010-09-11):
请问好盈海王120A电调可以用镍氢
电池
吗。。。

网友A:
可以哦,海王120A的可以耐6S锂电池,镍氢一节是1.3V左右

网友B:
1.2 电源输入:6-18节镍氢/镍镉电池组或2-6节锂电池组;
http://www.hobbywing.com/ArticleShow.asp?ArticleID=444

网友C:
好的镍氢单棵空载电压超过1.6V.

网友D:
任何电调都好用镍氢电池

网友E:
电瓶都可以,只要不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