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哪一套动力更致命更容易死呢

楼主(2010-09-11):
第一套   仿XXD 80A水冷电调+3650  kv3300水冷+4mm硬轴+430塑胶
第二套  仿XXD 80A水冷电调+2858 kv3200水冷+4mm硬轴+430塑胶  红色为比较矛盾的搭配,不知能否撑得过去

哪个更容易死啊?貌似一个死电调一个死电机……船是65cm   塑料玩具壳   电池3s 2800mah  25c  lipo

网友:
船的不懂。但是其实带桨的电机吃多少功率只看KV,两个电机KV相差无几,还是选大的。
至于电调能否受得了,受不了换负载轻的桨吧。

网友:
问题在于电调上,用28电机稍好些.

网友:
第二套吧,第一套电调会死得很快,第二套电机带430的桨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
XXD都够差的了,还要用仿造的?不会一接电就冒烟吧?

网友A:
电机和轴有什么矛盾~~~LZ不会看动力~~~动力是综合来看的,不明白LZ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很有钱?加几十块钱就能全面提升了~~~

网友:
选第二套!但是船要尽量轻啊

网友B:
xxd還得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和轴有什么矛盾~~~LZ不会看动力~~~动力是综合来看的,不明白LZ为什么一定要死呢,很有钱?加几十块钱就能全面提升了~~~

2858带4mm轴貌似大了一些  3mm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死电池。。。。。。

25c  2800  不至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xxd還得仿?

呵呵,功能上跟XXD一模一样,包括设置菜单的内容顺序,但是没有与XXD有关任何标志性东西,所以定义为仿,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轴粗了点也不会死~~~第一个换3660电机,125A电调,也没贵多少钱,但是效果就差多了

网友:
红色胶浆必死

楼主:
昨天问了老板,原来我的80A电调就是新西达的,自己做了防水,白白的,好像就用了一次。不知道二手能卖多钱呢?想换钱上125A

网友:
2套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