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lark航点及回航飞行试验

楼主(2010-09-11):
视频分城两端了
上半段
下半段
有一部分是手动打了垂尾的效果
右下的图标表示了状态 用过都明白的
可能我没设置好,航点及返航觉得飞机很肉 绕好大的圈也难飞到正点上。
晚点要请教哈 skylark

楼主:
jxd 960录制的 640*480格式 信号稍微差点 就卡 停顿感明显 不知道为啥
另一台mp4就不会 320*240格式 但是色彩很差

网友A:
顶上,慢慢看

网友B:
顶上,慢慢慢慢慢慢看

网友C:
不错嘛。。航点都都整出来了

网友D:
转弯慢原因
目前默认转弯值以及默认的最大横滚角都比较小,主要是保证安全,不会翻掉,慢慢熟悉skylark调试使用后,软件上会开放更多的可调参数,以达到合适的效果,另外最近也在增加航线压线操作,以减少侧风影响,这几天压线操作就会出来,请关注skylark网站。

楼主:
期待 我希望的是 一旦发出回航指令 飞机将以最大35度的倾角转弯,这样比较迅速些。

网友E:
 支持一下,不错的osd,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