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二手直线导轨工作得更好

楼主(2010-09-11):
最近收了一些二手直线导轨。我收线轨从来不选成色差的,因为用线轨用的就是精度,没有精度的就是废铁。
在我收的线轨里面,有非常非常新的,堪称新品。这样的东西光是看在眼里拿到手里,把玩把玩都是一种享受。
除了很新的,也有一些稍旧的。对于这些导轨,只要认真处理一下,精度还是有保证的。
下面就把我的处理过程照片发上来,请大家看看。
(插一句,明天我继续翻新C0630,继续上片,让大家等久了,呵呵)

最近收了4根NSK LS20 导轨

通过查 询NSK官方资料得知,这款导轨配合标准中载荷型滑块,每个滑块动载荷7900N(790公斤力),静载荷13400N(1340公斤力),三轴向的抗扭转力分别为92N·M、47N·M、34N·M,不错的参数。
通过资料还得到很多重要的数据,其中之一就是钢球直径,为3.175mm,这个数据在后面会用到。

看得出来,成色还是不错的

但是污垢还是很严重的

去掉刮油板

拆散所有的滑块,注意不要把任何一个零件搞丢了,得很仔细

倒上柴油,清洗

清洗干净的分别摆放在干净的盆中

最后用清洁的压缩空气吹净多余的柴油和附着的渣子。不建议用纸或者布甚至棉纱擦干,那样会有纤维污染,如果没有压缩空气,只有用洗过几次水的棉布擦净。

清洗步骤到此结束,明天我继续上检测和装配的片子。
未完待续…………

网友:
 又是大工程啊~!
    好东西~!~!

网友:
导轨上有交叉打磨的痕迹,是否是JS处理的?这种痕迹保养不当的话会很快锈蚀的啊

网友:
 这玩意能载这么重?走2回会不会就把轨道上的沟轧深了~!

楼主:
回楼上

1 导轨上有交叉的痕迹,应该是导轨加工的时候留下的,JS没有专业设备做不到这样。明天我拍几张几乎全新的导轨的照片。
2 导轨载荷大小有参数的,这个导轨动载荷7900N。思维别定式,线轨相当于把滚珠轴承切开拉直,想想看,汽车半轴的轴承,遇到一个坑开过去的时候,那受的力可不是一般的大,然而好的半轴轴承可以用到汽车报废。

网友:
所谓交叉痕迹是端面砂轮磨床加工过的痕迹,用于大批量粗加工。请问lz,这四条导轨是在坛里的网友那收的吗?导轨有多长啊??

网友:
根据旁边的蚊香判断楼主的脸盆是450MM直径,导轨长1500MM

网友:
好东西,多少米收的.

网友: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赞一个。

网友A:
每个滑块的滚珠是利用钢球的公差级配的      这样几个一起混合洗 安装回去 精度就难以保证了 这个俺有教训

网友:
楼上有道理,担心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滑块的滚珠是利用钢球的公差级配的      这样几个一起混合洗 安装回去 精度就难以保证了 这个俺有教训

有理,每个滑块应该独立清洗,各个滑块的滚珠是有公差配合的

网友:
天 好多珠珠啊 这下 LZ有的忙了

网友:
一直向往的东东,但还没有下手!

网友:
好新的导轨

网友:
 楼主做事非常认真,顶了

网友:
一拆成废铁,装回去比原来还差,还不如整条丢超声波里洗

网友:
一般人家哪里有超声波清洗。
我拆开清洗一般把每个滑块的四个轨道的珠子都单独分开清洗,记好四组珠子分别在那个滑道里,装的时候再对号入座。

网友:
二手货都磨损了,哪里还考滤原配误差。。

网友:
感觉应该尽量保证原配,要不散装回去可能误差更大,以后也更容易磨损吧

网友:
基本市面上二手直线导轨  95%以上都无精度可言。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最近正评估DIY线轨的可能性

能不能拍些特写,特别是滑块截面的高精度照片

楼主:
今天一心两用了,结果两边都没干出来多少事情。

主要就是把滚珠按直径大小分成了4份。
测量得知,滚珠直径大多是3.173-3.168,说明导轨的整体磨损程度还是不大的,当然不排除原本滚珠就是正公差的情况,那样就不好说了。

测量滚珠用到的工具。

分滚珠是个考验人耐性的活,急脾气的人不要尝试,会气得你直接把滚珠全部扔掉。
还有,不要一颗一颗的测量,这样既慢又不准确。我采取的方法是,把千分尺旋到一定的大小锁住,然后一颗一颗的让滚珠通过千分尺的两测头之间的缝隙。通过的放在一边,通不过的放在另一边。分出来两部分以后,再调整千分尺,然后把两边份的滚珠再分别过一遍,就得到了4种不大小的了。

网友:
带表的千分尺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滑块的滚珠是利用钢球的公差级配的      这样几个一起混合洗 安装回去 精度就难以保证了 这个俺有教训

是这样的

网友:
看样子标准的钢珠尺寸应该是3.175,换了钢珠应该会好点,如果能配到正公差的,那就更好了

网友:
呵呵,不错!
期待下一步动作

网友:
 分珠子都这么有技巧,太长知识了~!

网友:
结构特定~我要结构特定~

铜珠滚动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个滑块的滚珠是利用钢球的公差级配的      这样几个一起混合洗 安装回去 精度就难以保证了 这个俺有教训

新的才有这个问题,
2手就没必要在乎了(可能已磨损)
还有轻预紧以上的才要配对,通用的滑块不用的

网友:
一直向往的东东,但还没有下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个滑块的滚珠是利用钢球的公差级配的      这样几个一起混合洗 安装回去 精度就难以保证了 这个俺有教训

同感。就像轴承的滚珠和内、外圈,生产时也是分了好多级别的公差来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感。就像轴承的滚珠和内、外圈,生产时也是分了好多级别的公差来配合的。

看看我的图片,我也把滚珠分成了4个等级呢

网友:
  二手的如果测试打表后感觉性,就继续用,拆开之后.....麻烦更多,要精度的话就上全新的吧。

网友:
外星人总是提点在关键!!!!!!!!!!

网友(2010-10-18):
装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静载荷1400N(1400公斤力) 很强大 !!!怎么计算的 麻烦楼主讲解 是不是搞错了啊?

1400N是 140KG

网友D:
我有4个滑块上 刻有-+0 -2 +1 -1 的,看来是用不同的珠子了

网友E:
通过查 询NSK官方资料得知,这款导轨配合标准中载荷型滑块,每个滑块动载荷7900N(790公斤力),静载荷13400N(1340公斤力),三轴向的抗扭转力分别为92N·M、47N·M、34N·M,不错的参数。
已经修改,静载荷13400N(1340公斤力)

网友A:
不知道安回去没有 强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