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只能到9

楼主(2010-09-11):
我在曲线到0和100%的时候,螺距只能到-9和+9度,50%曲线的时候螺距0度,请问,要怎么达到最大值的12度呢

网友A:
调连杆的长度啊~

网友B:
A/B/C拉杆按标准数据调整,螺距行程基本就是+12度-0度--12度了,可能行程会偏一边,那时可以微调C拉杆。。。再不够螺距就调整遥控器的设置,以天8为例:在“十字盘参数”里,增加“螺距”的百分数,默认为60%。

网友C:
增加混控比就行了!

网友D:
确定相位器运动位置不大的话,就调 螺距混控比,默认是50,如果相位器都抵着中联还是9度,那就是连杆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