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看我的450怎么了!

楼主(2010-09-12):
我的JJ炸了后有双桨调好后大桨切割空气的声音好刺耳!但不影响飞行!怎么回事?

网友A:
哥们的桨上是否贴了 平衡纸?? 平衡纸会不会粘的不牢靠了?

楼主:
回LS平衡纸贴有啊很牢了!

网友B:
是不是换了别的品牌大桨,用原来用的大桨试一下,有的桨声音就是会不一样(注:在没有双桨的情况下)

网友C:
换付桨试试!

网友D:
有可能是桨的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