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尚未完工的练手小木鸡

楼主(2010-09-12):
首先要感谢步月老哥友情赠送的蒙皮用薄纸。被老哥制作的小木鸡彻底毒倒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8768&page=2&fromuid=127118#pid5314307。对老哥推荐的简易小木鸡也非常的喜欢: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1082&extra=page%3D1于是在老哥的帮助下,开始制作我的第一只小木鸡:loveliness:。由于买不到轻木,只好用桐木代替,框架为1.5mm桐木,翼肋以及尾巴为1mm桐木。非常喜欢自由飞那种近乎垂直的螺旋爬升姿态,所以该机也准备做成自由飞,或最多2通控制,目前正在为动力纠结。

网友:
好喜歡啊!有空我仿一个!

网友:
呵呵,不错不错,快完工了,比老哥做的还轻, 赶紧紧做好哦,老哥的己经完成了,超级好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哥的手好快呀 ,我正在等轻些的电池到货,现在手头有的4g电池显然太重了。想用6mm直驱,不知道能不能有橡筋动力那样的爬升姿态 。我这只做得还是太急了,好多地方没有好好打磨,有好些细节没有处理好。

回复 网友B:
老弟喜欢的话,也一起来做木鸡玩吧

网友:
好Q哦~~~你们都是高人,我围观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的手好快呀 ,我正在等轻些的电池到货,现在手头有的4g电池显然太重了。想用6mm直驱,不知道能不能有橡筋动力那样的爬升姿态 。我这只做得还是太急了,好多地方没有好好打磨,有好些细节没有处理好。 ...

我试了一下我的,说一下情况。一:重量,我的完成后接近11克,翼面积大约2。4平方分米,翼载大约4。6克/平方分米,你做自由飞的话也应该能控制在10克以内的,二:我的达不到那样的爬升姿态,大约能达到有45度左右的爬升角,原因我分析大约有两点,1,我的橡筋就是一般的橡筋,1*1。5的,绕数只得300圈左右,储能不足,桨也是用现成的改的,估计在匹配上还有差距,你做电动的话应该动力不是问题,2,他们做的上反角很大,估计有30度左右,能更好的适应小半径快速爬升,我的上反角做得比较小,大约15度的样子,盘旋半径要大很多要爬升同样的高度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和动能,所以看起来慢悠悠的(俺喜欢这感觉 )
关于改出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飞机不用特意的去做什么,动力下降后,盘旋半径自然就变大了,飞机姿态自然就回复到平飞状态了
总的说来这是一架好机
我也看了很多国外右旋桨的(我们说的正桨)自由飞,上单翼的机型大都采用了右盘旋爬升的方式,具体原因我也在摸索,一起探讨吧
以上供你参考,希望你早点做好,一起爽飞

这里有一段在家里滑跑起飞的视频,很短,不过也能看出来能轻松的爬升,滑跑不到两米就能离地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1Nzc4MTQ0.html

网友:
又见老哥豪宅,这种慢悠悠的感觉这好,关键是看起来横向很稳,只是美好时光总是很短暂。

网友:
我想要个室内体育馆,外面有风,小机都飞不了

网友:
x兄又出新品了,赞一个
shifang家的飞机都挺喜欢那个柱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老哥话,我的比你的轻是应该的,因为我的比你的小 翼展只有30cm,是原设计的95%大小。今天电池到货了,具体重量还没来得及秤,我是想还要加一块小车的接收板来控制桨的开关,不然以电池的能量,估计一下就要飞没了 。我的要是重量能控制在10g,以1.5dm^2的翼面积,翼载会在6.67g/dm^2的样子。

-------------------华丽分割线-----------------------------------

算是基本完工了,飞起来倒是很飘,可是没有螺旋上升的飞行轨迹。另外安装马达和电池时手重了一些,导致鸡鼻处蒙皮损坏,另外腹部的框架断裂,只好多撑了几个横梁了事。

网友C:
太过分了嘛,你居然给整骨折了,要怜香惜玉哦,兄弟
完成了啊,重量控制得不错
说说配置,看样子像是6MM直驱小黑桨,要不把你的新减速换上试试?
飞行状况是怎样的?

网友D:
是这个图纸吗  ?怎么看着会这么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图纸吗  ?怎么看着会这么乱啊

是的,就是这个,估计是传统的木鸡图纸,貌似是扫描下来的。你仔细看,其实一点也不乱的。喜欢的话,这里有个PDF的图纸,打印到一张A4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过分了嘛,你居然给整骨折了,要怜香惜玉哦,兄弟
完成了啊,重量控制得不错
说说配置,看样子像是6MM直驱小黑桨,要不把你的新减速换上试试?
飞行状况是怎样的?

嘿嘿,不能怪兄弟我不够惜香怜玉啊,实在是蒙皮纸太薄太嫩,桐木条又太脆弱,而且在切的时候有些急,没有选好木纹本就有点内伤。不过呢这机比我想象中要耐炸。今天起了个大早,由于上海几天来一直下雨,只好在家中试飞了。拉力线按原设计时,手抛起飞,目测是30-45度间的爬升角度,基本是笔直的。后又调整了拉力线,做了些微的上拉和右拉,飞起来有点原机的意思了,不过由于屋顶太低,看不出上升到最高点会怎样。现在担心到了最高点会失速,由于橡筋动力的能量是缓慢释放并逐渐减弱的,因此飞机可以自然改出,可是我的开关型电动无法做到这一点。看来飞行轨迹要仿的比较象,还得弄一个动力缓慢减弱的电子定时器,或者改成超级电容提供电力。或可以达到原设计的效果。由于早上时间比较匆忙,还得等全部完工后慢慢调试,或许将重心稍稍后移一点再试试。

说道动力的话,却如老哥判断的是6mm空心杯直驱45mm小黑桨一共是2g出头一点,电池用了一个75mah的大概2g出头一点,另外用了一个迷你掌上小车的接收控制动力的开关也是2g左右。换成新搞到的减速组不是没想过,只是有点舍不得,怕给炸坏了

网友:
X兄:
謝謝加分,送你這个。
希望合用!

文件名: 輕木小机2.rar
描述: 輕木小机2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41e14a11-c028-11df-ac4e-0015c55db73d/

网友D:
我也防制一架

上反角做小了

图片

图片

网友:
动作很快嘛

网友:
看過有把圖紙,直接打印在蒙皮薄纸上做薄莫机的,很美觀,!!想學點技考?
但好像沒見這版裡有人用? 好像要先噴小量水份;另薄纸先在A4紙上才好影印的對嗎?,…還有在技考上可提供吓的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打印后蒙皮的办法超兄好像用过: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00930。我这个纸蒙完皮后还要喷水,然后等它自然风干后的收缩效果。打印后再喷水怕把图案给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反角做小了

我的完全是比照图纸的角度。

原本想换个7mm空心杯再试试,但由于调试时已经多次骨折,而且粘电机座的胶水比预想的牢固,因此就不再折腾了。最终仍旧保留了6mm空心杯直驱45mm桨,小车接收以及75mah电池更换成了15元飞机上拆下的超级电容,采用3节5号电池充电,充电30秒后可以保证电机5秒的高速运转,再5秒的中速运转,然后较长时间的低速运转。完成重量又节省了3g,最终为8g。

网友:
最后改为用那个超级电容,我觉得做自由飞最合适,此举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完全是比照图纸的角度。

原本想换个7mm空心杯再试试,但由于调试时已经多次骨折,而且粘电机座的胶水比预想的牢固,因此就不再折腾了。最终仍旧保留了6mm空心杯直驱45mm桨,小车接收以及75mah电池更 ...

又折腾了一遍啊,  8克!很不简单哦。 等你的试飞报告
提个小建议:加个微型开关,更能发挥宝贵的高转速产生的动力

网友D:
我没有说明白,  是我的上反角做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说明白,  是我的上反角做小了

不会用手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掰过了   ab胶沾的太死了

网友F:
电子元件是从哪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子元件是从哪来的

超级电容吗?来自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0294&page=2&fromuid=127118#pid5317586,这只机淘宝上很多,只是这个价格可遇不可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