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R和SBR直线导轨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0-09-12):
如题,从外形上面还真看不出来.不知道两个有什么不同?
哪个更结实?哪个精度更高?

网友:
好象一个只能平面安装,一个可以四面任意安装。具体哪个是哪个不记得了。

楼主:
多面安装是不可能的,我估计是精度和结实程度的区别.难道没有人用过滑轨的吗?都是用直线滑轨?

网友A(2011-01-07):
高度不一样,以SBR16为例,SBR圆规中心高度为25.TBR则为22.14.

网友B:
如果导轨凹槽走波珠的地方是平行于导轨的话,只适合平面安装不适合倾斜安装
如果是45度的凹槽.是多方向都可以安装的

网友C:
我来跟你说说吧,也不知道对不对,就三种,一种是开口的,一种是开口法兰式的,一种就是不开口的那种

网友D:
是可不可调间隙

网友E:
都不能调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来点究正,我买的几个开口的SBR就能调,上面两面分别有一个顶丝,一个就是用来调间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