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接收信号问题

楼主(2010-09-12):
我用天地飞WTF06X-A系列遥控器,现在我把三个遥控器拆开来一起用,三个接收机放在一起,三个发射器又放在一起同时控制舵机和电调之类的,为什么信号变差了,偶尔能接收信号,距离远了信号就没了,这是什么问题呢,不是自动对频的么,还是什么干扰了?三个接收机是放在同一个铝金盒里面的,电调也放在铝金盒里面

楼主:
此问题困扰很久了,有人能帮我解决此问题么,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
你这3个遥控,把频率离远点错开,

一个用2.4G、一个用35M、再一个用72M就好了。

楼主:
接收机是不是一定要远离电调啊?三个接收机和三个电调都同时放在一个铝金盒里面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天地飞WTF06X-A系列遥控器,现在我把三个遥控器拆开来一起用,三个接收机放在一起,三个发射器又放在一起同时控制舵机和电调之类的,为什么信号变差了,偶尔能接收信号,距离远了信号就没了,这是什么问题呢,不 ...
如果是相同频率,相互会有干扰,如果是2.4G,情况比较复杂一点~~~~~~

网友:
您好:
         请您把问题说的具体点好吗,“把三个遥控器拆开来一起用,三个接收机放在一起,三个发射器又放在一起同时控制舵机和电调之类的”,没看明白你是怎么使用的讲清楚点我们大家好帮您分析解决,2.4G接收机放在铝合金盒里面会被屏蔽信号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把接收机放在铝合金盒子外面,信号好很多,但沿楼梯上两层,信号也断断续续,是不是遥控器发射频率不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