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WTF06X-A系列遥控器接收信号问题

楼主(2010-09-12):
本人用三个遥控器拆装,三个接收机放在一起,三个发射机放在一起,发现信号很弱很弱,几米内才能三个同时控制,远一点,就只有一个有信号,再远一点,三个都没了,但单个试的话距离会比较远,这是什么原因呢,按理说是自动对码的啊,不需要调频的吧?本人是刚入门菜生,望高手门帮助小弟解决此问题~~~~~十万火急啊~!!!!!!!!!!!!!!!!!!在此先谢过!!!

网友:
互相干扰吧!

网友:
按理说不会吧,tdf不是做过200台2.4g同时测试的吗

网友A:
晕 是60台好不好,LZ刚入魔就有3台控,难道是钱多的烧的荒,另外不明白LZ说的3台控拆装是什么意思

网友:
无图无真相,楼主最好上图片与视频,这样才有说服力嘛,看看是什么样的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是60台好不好,LZ刚入魔就有3台控,难道是钱多的烧的荒,另外不明白LZ说的3台控拆装是什么意思
  俺记错了

网友:
您好:
     请将您的机身条码和联系方式站内短信告诉我们!我们和您联系,具体的分析原因再帮您处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