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锂电池鼓起来还能用吗?

楼主(2010-09-12):
4月份买的花牌高性能聚合物电池2200MAH 20C 3S1P 标准版,到货后放家里一次都没用过,今天拿出来发现鼓起了,不是硬的, 按着像个气球,另外检查电量是一点也没有了,这样的电池还能用吗?可以充电吗?刚才用B6充,根本反应都没有,充不起电了

网友:
没有电压都基本报废了............

网友:
看来“高性能”也不靠谱

网友:
过放损坏了。充充电,应该还有50%左右的容量。

网友:
估计是保存不当造成的,我也放坏了2块,那个心痛啊

网友:
LZ锂电可是要好好保护的电池类型啊,稍微虐待都是不行要大肚子的哦

安全第一

网友:
我的ACE 2200 20C也是一次暴力没上过~~放在一边和楼主的一样下场!

网友:
不可以用了。。。。。

网友A:
可以用,关键看什么场合,长时间大功率状态是不行了。你用0.1a,b6的非平衡模式用自动检测电池数量模式冲,大约半小时后看看电压状况,如果能单片升到3v就可以用平衡模式冲了。

网友:
另外,买回来电池不可以就这么放着的,三月应该检测一次保存电压。

网友B:
不要用智能充,用最啥的(没有电压检测电流检测的变压器最佳),电压可稍大点(充的时候不断检测),一旦电压恢复,再用B6,B8充。多半可以救回来,当然性能会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关键看什么场合,长时间大功率状态是不行了。你用0.1a,b6的非平衡模式用自动检测电池数量模式冲,大约半小时后看看电压状况,如果能单片升到3v就可以用平衡模式冲了。

用的LiPo CHARGE充,没反应,显示的CONNETION BREAK,反正联结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智能充,用最啥的(没有电压检测电流检测的变压器最佳),电压可稍大点(充的时候不断检测),一旦电压恢复,再用B6,B8充。多半可以救回来,当然性能会差很多。

谢谢了,按照你的办法用以前的简易充 充了40多分钟,在按照楼上的办法电池终于恢复了,现在在用B6重新在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