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的垃圾床 翻新

楼主(2010-09-12):
直接上图

楼主:
这2天准备把 防锈漆上图上,再打腻子,上漆。。。

网友:
楼主咋弄的导轨这么亮呢?

楼主:
准备改个数控玩。 有几个问题想请高手解答。
就小托板的丝杆问题。原来的丝杆是外径10MM的。 我想换1205的滚珠丝杆。
里面的空间不够啊。等下拍照给你们看

网友:
这床到你手里了

网友:
加油,等看结果呢

网友:
一股翻新潮!

网友A:
楼主不会是用砂纸磨导轨吧?

网友:
拖板来够,再铣一刀,哥们就是没铣,所以不好改了,,成品,加铣 一刀,,好用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会是用砂纸磨导轨吧?

不会给你说中吧

楼主:
没有用沙皮纸磨啊,我拿的是 羊毛片打磨的。那个不会影响精度的吧。

楼主:
还是 小托板的问题哦,滚珠丝杆螺母放不进。

网友:
咋个不说说价格呢,万一我哪天遇到这么一个东东,也才心里有谱还价啊。

网友:
老兄这床多少米

网友:
” 导轨这么亮就是有鬼”~一定磨耗大了~楼主测测走精没~

网友:
小托板里面就别做文章了,槽窄燕尾也窄。小托板要改数控的话看来只有加在外面了。
这床基础差结构很多地方不合理。尤其是开合螺母。大托板没塞铁。挂轮不全。

能把大托板改稳当了就不错了。
我是把大托板手轮和开合螺母整个一套全部拆掉,丝杠拆掉换成滚珠丝杠了,前侧压板加塞铁加长到100MM了。后测压板长度没变也加了塞铁。感觉大托板稳定些了。
现在2.5A带1:2同步轮行走还凑合。这段上班太累暂停了。有时间改成自动挑丝就满足了。

楼主:
和我想发差不多,准备换 大托板和小托板。 丝杆用C5的滚珠。
挂轮什么的家不要了。装个变频器+编码器就可以/

网友:
挑丝功能的实现挺复杂的,要搞个电子挂轮系统。丝杠要用步进电机带我用的的是2.4A 57步进电机。用PLC PTO实现脉冲频率和数量的控制。过一段在主轴上加个光电开关测速。PLC采集后算出转速再根据螺距计算出大托板进给速度。根据丝长算出脉冲数量。到车丝到位时停止进给。手拧小托板丝杠退刀。再发脉冲回位,手小拧丝杠进刀反复几次。这样才能不乱丝。

另外这床小托板丝杆回差0.3MM太大了!再加个方螺母中间加个弹簧都固定在小托板上可把回差控制在0.03左右。这样反复进刀还算有点准儿!搞个和原来螺母一样的方铁或铜块用左旋丝锥攻之及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