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用直升机的控和接收能玩车模吗?接收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0-09-12):
用直升机的控和接收能玩车模吗?手上有2801PRO控,有直升机和固定翼两个模式,请问能玩车模吗?
目前2801PRO能支持的接收机,我知道尺寸是: 39X28.5X14.5mm ,不知道能安装进最小多大尺寸的车里?谢谢。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
可以玩,但用起来会有些不方便,直机的遥控杆是多方向的(可以画圆),而车用的是单方向的(只需要画一字)。
建议玩车还是用枪控,操作更加直观。KO EX-10,FUTABA 4PK,SANWA M11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玩车也有专用杆控啊
2801可以了,不过要用固定翼模式

楼主:
谢谢了。想入一个小爬爬在家玩玩。
目前2801PRO能支持的接收机,我知道尺寸是: 39X28.5X14.5mm ,不知道最能安装进最小多大尺寸的车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