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高仿小飞机,飞不起来,迷惑中。。。。。。。。。。。。。

楼主(2010-09-12):
前几日在天涯闲逛灌水无聊突见此站链接,点开后即入定中,看到PPK78910买的15大洋的飞飞就迷上了,去买的时候没有货了(不过已给鲜阁格预定了2架),于是想自己仿造一架。在坛子潜水3天,初入境界。花半天时间准备好了工具和材料开工。

切割试手还不错

切割试手还不错

用硬币调厚度

用硬币调厚度

割了一堆

割了一堆

就这个做翼吧,2硬币高出来就一个硬币厚了,弹性和韧性都不错

就这个做翼吧,2硬币高出来就一个硬币厚了,弹性和韧性都不错

花了4小时候有点难,仿鼠标垫上的涂装,第一架所以NO.1。还不错

花了4小时候有点难,仿鼠标垫上的涂装,第一架所以NO.1。还不错

尺寸是看PPK78910兄贴里的图自己乱画的

尺寸是看PPK78910兄贴里的图自己乱画的

用光驱上的7MM短电机直驱加自制5cm浆线导失败,完全飞不起来,有点郁闷

用光驱上的7MM短电机直驱加自制5cm浆线导失败,完全飞不起来,有点郁闷

晚上又做了一架,搞到1点半,被老婆骂脑壳断块,

晚上又做了一架,搞到1点半,被老婆骂脑壳断块,

这次尺寸完全照xccdb兄发的加网上搜的图完整1:1高仿,

这次尺寸完全照xccdb兄发的加网上搜的图完整1:1高仿,

比上个有型多了

比上个有型多了

找了2个小齿轮做了个减速,5:1的,

找了2个小齿轮做了个减速,5:1的,

线导打转,调整上下推进线后一样。有时候左右,有时候上下。没有飞过2米远,纠结啊

线导打转,调整上下推进线后一样。有时候左右,有时候上下。没有飞过2米远,纠结啊

以为是线有拉力,找了个MP3拆了个电池,3.7伏270毫安,结果太重,放地上还是慢慢的在打转,

以为是线有拉力,找了个MP3拆了个电池,3.7伏270毫安,结果太重,放地上还是慢慢的在打转,

楼主:
不知道要怎样才能做个可以自由飞的,明天去买个玩具车拆个2通控,在把机子放大2倍做个看看,在做个电磁舵。看能不能飞,又没有高手指导下啊,我准备入魔了,

网友A:
be杯具哦  找我的飞行梦买点配件吧

网友:
楼主手工挺不错的,桨貌似不行,重量可能也是个问题。小飞机的话,以现有容易得到的电装和材料,建议从30-40cm翼展的开始做起会比较容易成功。
另外,前一个帖子在没有回复的情况下,点编辑,会有删贴选项,可以自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be杯具哦  找我的飞行梦买点配件吧

==========================
         给个链接我看看,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给个图纸和要什么材料配件表单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个图纸和要什么材料配件表单啊,谢谢

“我的飞行梦”是目前淘宝上唯一一家出售小飞机配件的商家,东西较全,淘宝搜店铺即可搜到。
低配置的玩具型,可以从BUMP做起,仅需要一套迷你掌上小车的设备(可以不用改),6mm空心杯一只,46mm桨一个,2mmEPP或珍珠板若干,7mm电磁舵一个,接收板不改FET的话,可以上65mah10C电池即可,改了FET上7mm空心杯的话,可以用100mah10C以上电池,若想续航时间长些的可以用130mah-150mah电池,别太重就行。
图纸以及老外做的缩小版: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9048
我自己做过的1:1版本: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8587
关于小车电装: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0294&page=2&fromuid=127118#pid5315045

稍高配置的,可以试试大头兄推荐的大肚子鸡。需要标准控一个,迷你接收,微型电调,超小直线舵机2只,7mm空心杯,60mm桨,2mmEPP或珍珠板。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6388

另外飞行梦有一套红外2通电装,也可以试试仿制添翼的这个纸飞机: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4769

楼主:
嗯~,谢谢xccdb兄的资料,我刚才看很多贴里面有提到反角,是不是这个啊,我做自由飞小飞机是不是要注意啊

图片

图片

网友:
给你几个建议:
1 飞行梦哪里购买7mm减速 或者小黄蜂配件组成减速,遥控设备还是入一套。舵机可以选用电磁舵或者直线舵机
2 淘宝搜100m滑翔机,那一套下来很便宜

以上两个建议是基于你喜欢做飞机的前提,选项一可以多烧点钱可以烧的久一点,选项二可以先稍微烧一点钱,来测试自己是否想继续烧下去。

如果你喜欢飞飞机,可以继续等待15元的飞机或者7-80元买小飞侠。或者购买环球飞的mini 塞斯纳182 600多全套不算贵,你自己做也许800花出去还每个像样的飞机。

楼主:
嗯~我还是想做个能飞是小自由飞或2通的小飞机后再入手全套配件,已有计划的,呵呵,预算小飞机飞起来有信心后预算1500左右吧,估计前期一年也够了,关键是小飞机上不去没有信心搞大的啊,买配件也是白的,还不如多潜水陪陪高手寂寞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图是主翼的安装角或攻角,下图是上反角,通常自由飞会有较大的上反角: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安装角和上反角有没有一个最小角和最大角啊?

网友:
7mm减速太大了,要用7mm直驱(是主电机,不是随便一个7mm)+4.5厘米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