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m电机疑问....飞一会儿就保护了,没有动力,原配电 ...
亚拓500m电机疑问....飞一会儿就保护了,没有动力,原配电调不行?

楼主(2010-09-12):
过去一直用的500l,老是有点头现象发生,所以收了一个500m,换了,确实动力强劲,声音都不一样了,但是飞一会儿就保护了,表现为没有动力...摸了一下电调和
电机
都巨烫...难道是原配电调不行?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么.

网友A:
大齿和电机齿太紧了吧
我用500M+原厂70A电调悬停一块电池下来几乎没什么温度
老款60A电调即使有温升也应该不会太大

楼主:
大概多大距离合适,我是塞了一张a4纸的距离...是不是和电调设置也有关系,有一个直升机缓启动,一个直升机定速模式...我这次设置的是缓启动,是不是应该是定速模式.

网友A:
我也是设置缓启动没用定速,还有就是进角设置为中,这个是默认设置
你的现象应该是功耗过大,仔细检查一下看看机械上是不是有什么不顺滑的地方

楼主:
电机本身转动很费劲.外传的是不是都是一卡一卡的....500l转动是顺的...500m是一卡一卡的.

网友A:
500M,450M好像改进了磁钢,想转动确实需要加力,但转起来就很顺滑了,若是波动大桨来转相对容易些

楼主:
先谢谢楼上,播动转起来很顺.感觉没啥问题......难道是电调设置问题...500l的时候一直设置的定速,我这次改了设置的缓启动...皮带过松会增大功耗么....

网友A:
也会,皮带震动在尾管内打架,也会影响锁尾,新皮带开始时可以稍微紧一点,从侧面推皮带一般以不用很大力可以推到中心线的位置就差不多了,太紧了功耗巨大还容易坏轴承
呵呵,我刚把500ESP改了皮传,也刚试飞完,总体来说皮传比轴传效率略低一点

楼主:
刚才又研究了以下电调设置....1,油门最低,无刹车 2,油门中,中进角 3油门中,中截止电压(说明书没有低截止电压只有高截止和中) 4油门中,直升飞机缓启动 5油门中,中速油门反应 6油门中,5.5v输出. 楼上帮我看看这样设置对么.

网友A:
设置没问题,平常不暴力飞最好设置高截止电压保护
电调保护得到80摄氏度了,估计你说很热可能也没到这么高,过热保护也不是一下子断输出,
会不会是电池的问题?另外降落后关油门大桨至少可以持续转动10秒以上才算顺滑

楼主:
试了试整体十分顺滑没问题...看来就是电调设置问题了,有时间再试试.

网友A:
注意到一个细节,楼柱说收了一个500M,二手?
会不会是电机有轻微的匝间短路

楼主:
还没机会去外边试飞 把电调设置成中进角 大齿盘和电机齿轮距离又调了调 通电试了试 停声音轻多了不那么较劲了 感觉500m比500l猛不少 屋里不敢试验了 抽空外边试试吧 谢谢大家的v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