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里面怎么清理好啊?

楼主(2010-09-12):
今天有点时间,研究前些日子收来的光栅尺,发现卖家发货时那两条密封的胶条没梳理好,拆机的东西很多细小的铁削,粘在那两条胶上,经过运输的震动翻滚,肯定有很多跑到尺子里面去了,如果不清理万一把里面的光栅片划伤了就报废了,不敢再移动那个读数头了,先清干净外表再拆开两头,从旁边抽出读数头,里面是一片很长的玻璃片,透明的,什么刻度都没有,只是隔大概50MM左右有三条很小的竖刻度,里面进了很多金属碎屑和垃圾,不清理干净就用肯定会划伤光栅,用东西擦的话铁 削会划伤光栅,因为铁削有油粘住,用压缩空气吹恐怕吹不走,想用洗洁精加温水泡再用龙头水冲,不知道会搞坏光栅吗?各位给说说。

网友:
那脚丫子太性感了

楼主:
准备用洗洁精洗掉铁削再用丙酮擦净光栅上的油污。不知道有机溶剂会不会损坏光栅?

网友:
先用高压空气吹净铁屑,再用软干布呵气擦油污,没把握别用酒精和其它的化学方法。

网友:
还是不要轻易动吧把滑道清理下 把大的清理下 太小的 就别动了

楼主:
谢谢2345楼兄弟的建议和意见还是用洗洁精温水泡一会再用水龙头开大水冲,洗洁精对东西损害应该很小,换水再加洗洁精洗几遍应该没油污了,就不用化学法洗了,但发现玻璃光栅上没有镀铬的刻度,是不是被磨掉了?那样的话就报废了。。。手没表头试,怎么办呢。。。

网友A:
看不到细小的刻度基本上就报废了,就是有读数也不准,输出断断续续,我有两条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细小的刻度基本上就报废了,就是有读数也不准,输出断断续续,我有两条就是这样的
可是两头不经常用到的地方看起来和中间常用到的地方没什么不同啊,也是透明的,如果是磨损的话不会整条都是没刻度的,但也有点担心这个问题,还是用风枪吹一下算了,还有一条不敢拆了,等买到数显表头再试,如果另外一条没事说明这条是我拆坏的,如果那条也坏的,说明不是因为我拆坏的,是坏了别人才换下来的。希望不是后者。。。

网友:
二手货的质量确实有些让人担心,不过碰到好东西还是有极高的性价比的

网友:
还是上个世纪60年代,听说过一个故事(是老师给讲的一个真实的事):某单位 某人 ,要用一个光学仪器做实验,他发现镜头里面的刻度分画线旁边有灰尘,看着不舒服,就拆开了,用酒精擦了擦,结果分画刻度线不见了......

网友:
K型的尺子啊 楼主买的这是什么牌子的?没要电箱吗?

有误可以用酒精加乙醚混合来清洗,用小棉花团就可以了,或者直接用工业烧碱洗也可以的,玻璃尺上的光栅是镀上去的 一般不容易刮花,

网友:
那个光栅是看不见的吧。。。。你要能看见0.01mm的光栅就是神仙了

网友:
光栅的部分看上去是透明的,

网友:
哇..呀呀......

楼主的后爪好有力啊..................

网友:
我们公司海德汉的光栅尺被有污染了都是用无水酒精来清洗的,效果不错

网友:
瓦列 楼主拍照技术实在是~~~~

网友:
太精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