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爽飞index,但是有个问题

楼主(2010-09-12):
呵呵!今天傍晚把刚做的KT index爽飞了一把!
飞了三块电池,很好飞,尤其是横滚动作,速度真快啊!84cm的翼站,360g的重量,碰到有点风也不用怕了。呵呵!
我没有装机轮,飞的地方又没有好的草坪,本来还担心这个重量降落会不会有问题。结果我直接降在土地上好多次,没有一点问题。
就是有个疑问:
我用副翼转弯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次我想试一试用垂尾转弯,结果飞机高度掉得厉害,当时高度不够了,结果害得我损失了一个桨(这是今天唯一的损失)。这里想请教有经验的模友,这是index机型的问题,还是我制作的问题

网友:
哈哈[wmv]http://c2.api.ning.com/files/eIKjRMV5K8uSz6OWJq7OYUDrO-jHSdu9WjHFb0AqpTek5bWh6GboJTHsGyvUhDcVws-zqaB9BlhZqG4nQ0nGe2xhvEUNAtoA/WonderGirlsNobody.mp3[/wmv]

网友A:
是你技术的问题~~~~

网友:
灌水也不容易啊

网友B:
技术问题 什么飞机都可以用垂尾转出很漂亮的弯,关键看舵面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技术的问题~~~~

多谢我爱丰田绿 ! 其实,我也怀疑过这个原因!
只是在模拟器里,我从来没有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应该不是技术问题吧!除非,模拟器里的3D板机和现实中的机机操作方式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问题 什么飞机都可以用垂尾转出很漂亮的弯,关键看舵面的配合

多谢。其实我在模拟器里没有这个问题,这个简单动作有什么特殊的舵面控制要求吗?
我现在想到一个可能性是,是不是当时我的飞机速度不够快,一打方向舵飞机速度降到临近失速了、、、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技术的问题~~~~

对了,我还得感谢你呢, 我爱丰田绿 ,因为我的index就是参考了你的帖子做的。90%的制作方式都模仿了你的帖子。结果是:飞机确实很结实,很好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我还得感谢你呢, 我爱丰田绿 ,因为我的index就是参考了你的帖子做的。90%的制作方式都模仿了你的帖子。结果是:飞机确实很结实,很好飞。

呵呵,还记得我的帖子,谢谢!不过index已经落伍了,现在有新版的index了,增加了侧面积,机翼加上了翼刀和减速板,不过我没有做了。原先我做的那个index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电机座,嚯嚯~~~~~~
用方向舵转弯,你要注意升降舵和副翼的配合,KT3D和F3P不同,动作会偏硬一些,要做到柔和的方向舵转弯,需要练习一段时间。你可以先尝试转弯半径大一些,找找升降和副翼(副翼和方向相反,保持机身的平直)的手感,然后逐渐减小半径。如果是小半径转弯,在转的过程中要补油~~~顺便说一句,模拟器和实战,是有很大差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还记得我的帖子,谢谢!不过index已经落伍了,现在有新版的index了,增加了侧面积,机翼加上了翼刀和减速板,不过我没有做了。原先我做的那个index最经典的,就是那个电机座,嚯嚯~~~~~~
用方向舵转弯,你 ...

多谢指导!你说的新版Index是这个吧?
听说这种翼型的飞机横向稳定性更好,但是主翼前缘复杂了点,感觉不好贴碳片。
关键是我没找到这样的图纸,不过下一步再做的话,估计会做clik,这个好像玩的人更多。

网友:
不是这个,这个是俊达的翻版~~~~~不过俊达的这个看起来不错
clik很不错,值得一飞,最好做成F3P,会给你带来惊喜~~~

楼主:
F3P的要求是什么? 重量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