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用2S飞450吗

楼主(2010-09-12):
今天突然拿出小E的2S并联 给450用 电调直接识别出来的
拿在手里试了一下 感觉力量还行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试过 能不能飞起来 我只要悬停航线就行

网友:
你都有设备了。试试啊

网友:
应该不行

网友:
估计电调低压保护,那时机机在空中就完蛋了。

楼主:
电调 现在识别出电池是2S电池 所以低压保护也是单片3.3V保护的   我马上下楼试试了

网友:
记得用60A的电调。

网友:
电池3500mah的 15C以上的。

网友:
期待爽炸归来

网友:
楼主你试试吧,我顶死你

网友:
可以飞的

用过4000毫安2s15c电池飞过 好像只能飞得5分钟左右就不怎么好了

动力很低 飞起来软绵绵的 上升需要推油门很大 下降也是  反正整个一反应迟钝

不建议用2s 试试无妨 小心过放

楼主:
结果出来了    只要调整一下螺距就行 因为本人 技术不高 所以悬停螺距本来就比较低 能直接上  而且动力完全够用 对于四面悬停以及航线方面的玩家完全合适   并且抗风性 爬升速度均高于004      剧烈3D恐怕不能 因为 机子反应比较慢  倒飞悬停之类完全可以  我用的是小E的1800毫安20c电池

网友:
1800 2s 估计飞3分钟吧。

网友:
2S可以飞的起来,比较耗点2200最多2分钟。

网友:
楼主闲的蛋疼,鉴定完毕

网友:
诂计电池非常热

网友:
高压高效率…

网友:
试一试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