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亚克力板开窗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铣刀?

楼主(2010-09-12):
如题,给亚克力,还有塑料外壳开些窗口,放些LED数码管插座,开关之类的.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铣刀?有图更好

网友A:
要看你开多大 多深 亚克力没有那么严格 就一个要注意的是 弄亚克力分顺铣 和 逆铣 弄错会有铣削物粘在板上很难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开多大 多深 亚克力没有那么严格 就一个要注意的是 弄亚克力分顺铣 和 逆铣 弄错会有铣削物粘在板上很难处理

对啊,最麻烦的就是粘在板子和铣刀上面.这个怎么处理才会不粘?

网友:
你的亚克力质量不好,尽量选排屑好的刀,比如单刃的螺旋刀

网友:
不是说亚克力不黏刀吗?
之前要用有机板做些小牌子。有机板的熔点很低,很容易黏刀导致断刀。在断了几把刀之后,上来查帖子,根据现有的刀具,觉得用水冷却的方法比较容易操作。开始是用毛刷不断地往板子刷水(水里加点洗洁精之类的,破坏水的表面张力,这样水才会均匀的覆盖在板面上),效果不错,就是要一直盯着,不断加水。后来,趁小孩去医院看病时,捡了些注射器和输液管,,准备给机子搞个自动“打点滴”,就不用盯着了。

网友:
我用单刃铝铣刀或者双刃铣都试过,8000转不粘刀,很容易

网友:
我是用单刃螺旋铣刀,8000转主轴,铣的很好

网友:
亚克力最好用12000转  进给可以有F600-F1200  看自己的机器强度定 下刀1.5MM 2MM单刃铣刀

多刃铣刀速度会更快。不过切削面质量不好。

楼主:
搞不懂了,为什么高速反而更好呢?不是发热更厉害吗?
我的最高16000的转速,听声音好可怕,一直没敢用,只用到4000-8000

网友:
有亚克力的专用铣刀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