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塔铣床数控化 Z轴设计

楼主(2010-09-12):
最近准备着手改一部炮塔铣床,将其数控化。铣床图片如下(搜来的,实物图和这个一样)

现在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Z轴问题,我是用来加工铝件的,如CPU散热器大小,进给力很小,主要是打孔和铣平面。
我的想法是利用机头手动进刀部分,用滚珠丝杆带动套筒做上下运动。机头图片如下:

我的设计图如下:

我的想法是拆掉机头前部分的小零件,铣平机头前面凸出部分。利用原来限位的地方和丝杆螺母固定,滑台底板固定在四颗固定机头的外六角螺栓上面。电机用86加长12N的那种。XY轴用110三相的步进电机。请教各位这个方法可行吗?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另外就是MACH3这个软件我还不会使用,看到上面功能太多,好复杂的说。还有不会G代码。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工件加工主要是打孔及铣平面。因为打孔时会频繁运动,所以如果带动升降台的话不太现实。
诚请各位有经验的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起来,难道没有人改过类似的机吗? ,在线等大家了

网友:
这机做梦都想有一台

网友:
玩吕件,,你用林大夫的PVC都够了,,
不是高射炮打蚊子吗,,哈哈哈

楼主:
手上没有小点的机啊,要不就是钻床了,当然还是铣床好啊,有时铣平面时XY轴要求的进给力还是不小的,快速的扫过去,只有Z轴工作时不会有大的进给力

网友:
请问楼主,那铣床是什么牌子,谢谢。我都想买台,还能说出价格吗?

楼主:
牌子是台湾的力倡,05年买的,不记得价格了。当然现在要问价格是要以现在他们的报价为准。这机从买来到现在就没有怎么保养过,所以丝杆都磨损了,不过导轨很好,还有套筒部分松开锁紧螺栓使劲摇也没有间隙感的,所以我才打算在机头上装个滑轨来带动套筒做Z轴上下运动,这样滑轨加上套筒本身的滑动部分,铣削加工时应该不会产生多大的旷量。

网友:
我都想买台,

网友:
南通的数控铣就是这种形式,

网友:
改得怎样了

楼主:
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主上图看看进展啊

楼主:
所需材料及配件都准备好了,还没有安装呢,等全部完工后再上图。现在机械和电气部分不操心了,就为G代码头疼呢。

网友:
估计有这机的人不 多,有的想改的又不多,想改的又能改的还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