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兄弟能在业余条件下精度加工小铝件吗?

楼主(2010-09-12):
我想加工5X5mm左右的小件.但是要尺寸精准一点.也不是要很高.比如做个轴承套,或者做个万向节什么的.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

网友:
纯手工吧,如果精度要求一般的话.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 5MM?我看只有半机械加工了。

楼主:
纯手工,我也想过.不过不得买台钳,和很小的什锦锉.都不好弄啊.精度虽一般.有时候弄两个同心的轴承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A:
量少就手工打造吧,还能练手艺,成本还低,就是费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少就手工打造吧,还能练手艺,成本还低,就是费点劲

估计除了我的小鸡能打造这么小的东西,能打造这么小的东西的机器我看是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加工5X5mm左右的小件.但是要尺寸精准一点.也不是要很高.比如做个轴承套,或者做个万向节什么的.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

买二台微型床就行啦   看看洋人的

加工的东东

网友:
这图不是最近 省铜料 发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