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epp cassutt,飞行报告见后

楼主(2010-09-12):
首个epp,mini cassutt 缩小版
2mm、3mmepp版, 碳片
翼展40cm,auw65g
设备:
1、5.5g无刷,
2、72m微型四通接受,
3、6a电调
4、2s230mah电池(18g)
5、舵机三个,1个3.7g模拟舵机(副翼),2个1.8g直线舵机(升降及方向)
6、桨(5030、5045、4030)

请教:
1、epp铰链问题,目前是胶带纸,容易虚位变型
2、重心:感觉目前太靠前,起飞没有问题,3m就可以了,目前重心在机翼前方
3、舵面还要加强吗?
哦,还差机头的整流、电池仓也还未定

view

view

view2

view2

view3

view3

view4

view4

view5

view5

网友:
先占位,好不容易弄个沙发坐一坐
那个最火的做F3P的贴子里,不是推荐用透明胶带加泡沫胶粘贴做铰链不错吗,没虚位
重心图纸上没标注吗?你这个看是平板翼的吧,如果是要一直拉着杆才能平飞的话,重心肯定是靠前了,这个是个人猜测的,有待楼主证实
副翼后缘再贴根薄碳片吧,保险
兄弟你的英语不错,顺便看看这篇,说得比较详细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852575

网友:
藤椅是我的。

网友:
現在版塊很熱閙!
這裡高手如雲,沒入錯「科林」了啦!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
铰链回去按照方法重新做。
翼面(主)前后都用碳片加强了,尾翼及方向面用的是单条碳杆加强的。
是平板机了,翼面3mmepp板
正是参照这个帖子做的,前后看了三遍,重心翻贴时未见标注,还是将重心调整到机翼内飞飞试试看。
继续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
铰链回去按照方法重新做。
翼面(主)前后都用碳片加强了,尾翼及方向面用的是单条碳杆加强的。
是平板机了,翼面3mmepp板
正是参照这个帖子做的,前后看了三遍,重心翻贴时未见标注,还是将重心 ...

这里还有个日文的原贴,我看不太明白,作者调试时好像说重心在离他的机翼前缘40MM处,大约是翼弦长的30%,你按你的机机大小和他的对照一下试试,祝早日爽飞兼爽炸
http://www.eprcp.com/experimental/mini_cassutt.html
这个链接里还有好些别的EPP做的机机哦,俺最早的那个小J-3就是仿的他的

网友:
这个飞机涂色之后很漂亮的。。。
有多重?你用什么电机?

网友:
不错,动力合适就可以上天

楼主:
感谢shifang,去查了看来我的靠前了,回去考虑电池仓的位置。
准备将电调的位置换到现在安装电池的位置。电池放置在舵机的方向。
电机无刷的,拉力2s应该没有问题,试试可以垂直拉起而且动力充沛。

网友:
但愿能赶上前10楼

网友:
机头两边的圆柱干嘛用的,感觉拆掉会好看些

楼主:
呵呵,那是纯粹装饰用的,造型就是这样的,cassutt就是这样的。

网友:
找模友向导,那哥们做飞机很牛X,这个飞机他做过,有经验~~~~
楼主的手艺不错,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shifang,去查了看来我的靠前了,回去考虑电池仓的位置。
准备将电调的位置换到现在安装电池的位置。电池放置在舵机的方向。
电机无刷的,拉力2s应该没有问题,试试可以垂直拉起而且动力充沛。

我想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无刷,小无刷市面上选择不多参考一下。

楼主:
这个机5-10g的都可以,原版建议10g无刷的,他的版本是翼展46cm的,一般重量在120g左右,我用的是5.5g的无刷。看你控制重量如何,市面的拉力在100g左右的,控制重量在70g左右都没有问题了。

网友:
哎 一直无法下决心玩1S

楼主:
差不多了,明天去买自喷漆。电机固定欠理想,撞后容易掉下

楼主:
电装位置重新调整,重心合理些

楼主:
感觉还是应该做整流罩,放在后面做吧,先飞飞看,不过腹部还是盖上好。

网友:
60克很轻,哦。。。

网友:
以前一段时间想做一只仓身的特技机,一直在这只鸡和SU-26,E-300之间徘徊,5克,10克,15克的无刷俺都备下了,不过最终还是没有下决心做
现在你的做好了,希望早日看到测试报告,以后做的时侯就可以参考参考了

楼主:
呵呵,shifang兄弟可一直是我的楷模,我飞后及时汇报。

楼主:
小公园估计三级风飞了(有人在放蜈蚣风筝),感觉挺稳,动力没用问题,太灵活了,以后在调控。电池仓等腹部挡板看来必须做了,电调连线也炸开了,电机座看来要从新做了。
       拉力应有1.5以上吧,auw在60g多点,这个电机拉力5030桨在7v有110g,我充好电电池在8.36v吧。那天用的是5045桨,感觉拉力小点。

网友:
这鸡鸡看电池的重量啊,重量大点陪个拉力大点的电机啦

网友:
俺也在搞小鸡鸡,手工没LZ好。。。

楼主:
颜色买了三种,喷完黄色就没有耐心了,决定简单处理。
现在auw66-67g。
黑色开始喷的不好,后面是用白胶粘贴的。

黑色开始喷的有晕,后面是白胶粘的

黑色开始喷的有晕,后面是白胶粘的

楼主:
对位对线还好,要是有翼型就更好了

view

view

楼主:
腹部好些了吧,电池仓位置用双面贴更好,什么时候去搞些,感觉目前还是欠稳妥

view

view

楼主:
什么时间有空,还是做个桨整流罩,更有些味道。
调试过程中,副翼方向舵(3.7g的)突然失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应该连接都挺好,继续测试中

v

v

网友:
啥时候再飞的时候通知我一声呢!弟兄!

网友:
我要看视频啦,常熟兄弟路过

网友:
虽然很黄色,不过俺喜欢

网友:
好漂亮,不知道喷漆贵不贵???

楼主:
喷漆-8-9元每罐,我是去当地的国际汽配城买的,据说漆店有。

楼主:
汇报飞行报告:
   乘着有空,风小,到小公园飞了一会,感觉挺好飞,动力2/3油已经没有问题,顶风时油门大些也可控,转弯灵活,舵量估计30%即可以,当然飞行中乱控还是有小炸的,epp真不错,就是机头电机松动了些。开始时副翼反向了,起飞即炸,调好后,起飞高些再控就从容多了。看来模拟器还是有用的。控制基本在30米内即可以完成。
    总结一下,很满意,毕竟这是第一个实现了自己的儿时梦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汇报飞行报告:
   乘着有空,风小,到小公园飞了一会,感觉挺好飞,动力2/3油已经没有问题,顶风时油门大些也可控,转弯灵活,舵量估计30%即可以,当然飞行中乱控还是有小炸的,epp真不错,就是机头电机松动了些。 ...

兄弟也去弄个MINI DV吧,以后可以拍些视频给大家欣赏

楼主:
好的,最近淘宝网上支付出了问题,还没有去搞。等过段时间一定补上。

网友A(2010-12-19):
仓身像真 手工没的说

网友B(2011-03-25):
请教LZ你粘EPP是什么胶水?我用502,发现有时粘的很好,有时又粘不住,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哦,用泡沫胶呀,淘宝上去买的,很方便修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