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50A的电调太危险了,今天设置完直接通电就全油门转动!!!!!!!

楼主(2010-09-13):
        曾经自己2米翼展的EPO滑翔机上的XXD50A也出过怪问题,第一天设置了十几次刹车功能,设置后就跟没设置一样,刹车功能死活无法生效,导致收油后折叠桨不能立即停止转动并折叠,降落时准备手接,离自己不到10米才发现将还在转,没敢接一弯腰从头上飞过去炸在身后的树上了,电机轴都被撞进去了。。。第二天不甘心继续设置,没想到一次性就成功了,很不解,觉得应该是电调程序问题,没敢细研究,功能正常就用吧。。。

        今天下午帮伙计调机,设置好后重新通电,电机居然全油门转起来,吓死人了,还好是后推的天行者,当时机头对着自己调机,不然。。。 又重新设置了一下,好了是好了,又出现怪问题,上电后只有上电提示音,没有哔哔的安全提示音,推油没反应,但是油门推到最高居然直接进到设置里了,折腾了半天发现,开控并上电后,电机只发出上电提示音,此时非的关控再开控,电机才能发出哔哔两下安全提示音,然后推油门才正常,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我感觉这东西程序设计上好像有严重缺 陷,否则我的电调怎么会第一天设置刹车死活就是不起作用,第二天设置莫名其妙的就又好了。还有伙计的电调,就算开控油门不是最低点,也不能让电机直接全速转动吧,貌似好像也没有这样的选项能设置的让电调一上电就让电机全油门转动吧!又为什么非得全部上电后,只有上电提示音,油门推到最高点居然直接进到设置里。非得关控再开控才出现安全提示音呢?排除遥控器、接收机问题及本人不会设置的可能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我说的这些情况,前几天收过一个坏的XXD50A,好像也是说上电后全油门转动,等会看看也不是也是设置的程序乱掉了。。。

网友:
先坐沙发,XXD基本都是山寨货,还是别用的好

网友:
我的天呢,昨天刚买了个这调调

网友A:
不仔细看说明书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仔细看说明书的结果。

都说了,排除人为和设备因素....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我的XXD50A   一直没有问题哦

网友A:
你是老鸟,我是菜鸟,我懂的没你多。说错了别骂我,我只贡献我仅有的一点点知识。如果你都知道,就当我天真吧。

开始如果油门不在最低点,那么电调会有滴滴声,这时候你拉油门,是设置油门行程。有可能是你开控的时候动到摇杆导致油门行程非常短,以至于从低速到高速感觉不出来。推到有效行程就立马高速了。

油门最高点开机就是进入电调设置。第二次开机电调行程在你设置的摇杆行程外,你推到最高点,电调认
为你进入设置程序了。

当然也可能是电调坏了。(每种牌子电调,或者一个牌子不同型号的电调程序好像还不太一样。说明书也要找对哦)

最后一点是安全提示,设置的时候把桨取下来,随便你怎么调。不取桨是危险滴,不管电调是好是坏。

以上瞎掰的,说错了别生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老鸟,我是菜鸟,我懂的没你多。说错了别骂我,我只贡献我仅有的一点点知识。如果你都知道,就当我天真吧。

开始如果油门不在最低点,那么电调会有滴滴声,这时候你拉油门,是设置油门行程。有可能是你开控的 ...

你说的我刚入魔就知道了,因为新电调不设置行程根本没法用,最高油门还转的很慢,不过那是设置XXD30A的方法,最高油门开机 - 电调上电 - 听到提示音 - 拉低油门 - 电调提示安全提示音 - 设置成功
XXD50A不是这样设置的,昨天有两只电调,提示音啥的都正常,另一只设置后就不对劲了,上电没安全提示音,非得关控再开控才行。。。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新买XXD30A电调

新买XXD电调通电后,只有一声  B-长音,推油门,电机加速。没有设置大小油门的提示音。买东西时上电试过。

网友:
 我有两个50A,涵道和船上都用过,没任何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老鸟,我是菜鸟,我懂的没你多。说错了别骂我,我只贡献我仅有的一点点知识。如果你都知道,就当我天真吧。

开始如果油门不在最低点,那么电调会有滴滴声,这时候你拉油门,是设置油门行程。有可能是你开控的 ...

别说XXD我了,我以后也不再用XXD.我也有一个一开机油门不在最低它启动了,差点打到人  桨打到地上断了.现在XXD主要是被山寨害死的,早期的XXD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