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时看哪?

楼主(2010-09-13):
飞450已经10个月了,在模拟器上练到倒飞悬停,一切还算顺利
前几天有位3D高手教一位初学者时,告诉他自旋时看大桨。
但我一直是看机身。不知道到底应该看哪?

网友:
也看桨,但很多时候因为光线的原因,桨是看不清楚的,就看机身,近些,也看脚架。

网友:
看脚架,机头罩,尾管等!

网友A:
问这个问题说明模拟器还没练熟,真的上手以后,只要一瞥就能判断,无论看哪里。

主要是飞的时候,心里已经知道飞机大概是个什么姿态,视觉只是作稍微的纠正而已。

网友:
机在心中。

网友:
不用看,遥控指令是随时根据飞机姿态而改变,没有固定模式。

网友:
姿态问题的确是个难点。偶昨天也因为看不清姿态炸鸡了,地板兄说的很对,机载心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这个问题说明模拟器还没练熟,真的上手以后,只要一瞥就能判断,无论看哪里。

主要是飞的时候,心里已经知道飞机大概是个什么姿态,视觉只是作稍微的纠正而已。

网友:
对 就是条件反射不成熟 看哪都不重要   骑自行车的时候 看哪不都是照样骑不倒吗?

网友:
要人机合一:loveliness:

网友:
桨和机身都要看。。。。

网友:
要练到境界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450已经10个月了,在模拟器上练到倒飞悬停,一切还算顺利
前几天有位3D高手教一位初学者时,告诉他自旋时看大桨。
但我一直是看机身。不知道到底应该看哪?

看整体!

网友:
飞行的时候当然是看飞机了,难道你还看妹妹不成

网友:
用机头作参照吧

网友:
飞机面对自己的方向不同 看的地方也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