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电池篇

楼主(2010-09-13):
大家飞FPV用的电池 是单块 还是并联啊??还有15C  还是20C以上的啊? 一直想穿云。。到现在没实现。。。

网友A:
5300毫安 20C  3块  足矣 900毫安视频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5300毫安 20C  3块  足矣 900毫安视频电

你的意思是5300mah20c的电池3块?如果是4s的那估计飞个2.5个小时是没问题的。光这3块电池就要1200多了!~

网友:
呵呵,我就是有3块啊
但是价格只有700多

网友B:
我上了块13。5A的大电池。。。2小时没问题
起飞全重2。5公斤

楼主:
1500毫安 。。并两块效果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了块13。5A的大电池。。。2小时没问题
起飞全重2。5公斤

这电池价格就恐怖了!~!~

网友:
天行者用 3s 5000或者 4s 5000电池  共用电升压模块   最高可以2500米左右

翼龙 火焰  两块2200 3s并联 然后再升压模块 共用电   最高也可以2500米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