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和500E你会选择哪一个。

楼主(2010-09-13):
如题,本人有SPORT,但感觉不像个3D机,想跟新,不少人也给了我意思,有让我选择PRO,也有让我选500E,头疼,来请大家帮解决,主要PRO没飞过,500飞过没做动作,
想找个炸机成本低,动作好看,动力强,灵活,稳定。
想看看PRO和500对比。大家发表下。 说明下哦,本人是想用来练习,不只是练习悬停哦。

网友:
sport不是很好的嘛。

网友A:
425塑胶版!精度高,耐炸,配件便宜!

网友:
炸机成本低:PRO 听说很高的

网友:
灵活跟稳定永远都是矛盾的!

网友:
这两个飞机斜盘舵机都没有太好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425塑胶版!精度高,耐炸,配件便宜!

配件并不便宜,米人除外

网友:
当然500或者425了,小飞机练动作比较难,相比大机更容易炸。
我刚上了425,和450的飞行感觉完全不同,练习用很好了,就是电池要贵一些

网友:
要我就上500~看着舒服~450东西小~看着费眼睛~哈哈~

网友:
450PRO

比较灵活 成本便宜 感觉还可以 不过新手用起成本就搞了维修比叫麻烦点

网友:
炸鸡成本都不低

我觉得大点的飞机 抗风强 动作肯定相对小飞机要稳定

意外的可能性反而还相对小一些吧

网友:
SPORT不久很好了嘛

网友:
我两个鸡都有!不过450还没飞起来!500就炸得多了!成本稍高!不过我两鸡看了对比,觉得还是500稳点吧!

网友:
练习用机上飞越500性价比高,配件不愁。同样的技术450相对500容易炸机。

网友:
500在3D动作上的练习肯定比PRO强,炸鸡成本和整机成本也高一大截

主要看你拿多少米了,很简单的问题。米够就上500或者550E
不够就PRO

网友:
好飞机炸机成本就高 哪有飞机性能好 炸机又便宜的? SPORT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练习最合适了   550E一般都是成手飞不是练习用的 鱼和熊掌的问题了

网友:
pro肯定便宜,小一个级别。。

网友:
有米的话还是上500吧。

网友:
用模拟器加450Sport练习3D,用山寨500E爽飞。:loveliness:

网友:
425你只要不升级碳纤和金属配件,完全用塑胶的配件,应该很便宜了,大桨夹才20多一点。

网友B:
小声问一下15楼,飞跃500 质量如何,
你飞的是塑胶版的还是碳纤金属板的?

网友:
500的机子还是尽量用好一点的吧,毕竟体积大动能大伤害也大
pro和500esp都不错有条件建议都拥有
也许是刚装上的还没调整好的原因,我觉得还是pro好飞,机子反映灵敏,500是稳但总感觉迟缓一些

网友:
有多余的米两个都上

楼主:
看了大家这么多的回复,小声问下,425是什么机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大家这么多的回复,小声问下,425是什么机机,

  就是GAUI的装425MM桨的鸡鸡

网友:
我就是上的500ESP没上550就是考虑到成本了。感觉就是比450强啊

网友:
一定要这两个选的话!我就pro,

楼主:
425是轴传动还是皮带传动。

网友:
配件其实差不多的,还是500吧,自从买了500,450我都不想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425是轴传动还是皮带传动。

皮带传动的,大桨虽然用的是425尺寸的,和YT500的一样,但是JJ尺寸比YT500还要大,只比550E略短一点。

在外场飞的稳定性和抗风性能绝对比450要好得多,比500还要爽,基本接近550E。

我是看见425的粗壮结实的尾管,再看它空机只有400多点的价格而心动的。

网友:
有了SPORT肯定就选500ESP了,我就是这样的,我有两架SPORT,刚进了架500回来,主要是在外场飞的时候感觉450实在太小了,飞远点都看不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声问一下15楼,飞跃500 质量如何,
你飞的是塑胶版的还是碳纤金属板的?

我上500比较早,那时飞越还没出整机。但是,所有的配件都是飞越的如:大齿盘、主轴、尾轴、尾管、脚架、底板、大桨-------放心用
建议上碳纤金属板,条件许可上亚托整机+飞越配件。

网友:
有场地有钱 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