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本地模友解决个问题,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0-09-13):
本地模友的450出现个很奇怪的问题,飞机起飞,一动方向,尾巴就一直摆,不动没事。DSX7的控,FUTABA401+MD922舵机,感度从50—90都调过了,延迟也调过,DS开关也都试过了,问题依旧。请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
是不是开了什么混控呀

网友:
检查下401是不是买到假的了,把922换成FUTABA S9257

网友:
陀螺仪开反向试试

网友:
尾推不顺滑??貌似不顺滑也会抖~

网友:
不知道的帮顶:loveliness:

网友:
922跟不上  或者是DX7上的感度没有真正调好(朋友遇到过,其实一直处于感度过高的状态)

网友:
先将球头扣从尾舵上卸下;

来回拉动该球头扣,要慢点,检查是否顺滑,过程中是否阻力有不一致,

不要忘记桨尾旋翼转动不同的角度,多试几次;

和我先前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原因就是尾轴不光滑造成。

网友:
这现象很大可能是感度高!

网友A:
感度50以下怎么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度50以下怎么不试试?

JR设备感度50%以下就是非锁尾模式了。。。

51%的意思就是锁尾模式。感度2%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吧?

网友B:
反了,反了,一定是什么东西反了,皮带,尾桨,陀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了,反了,一定是什么东西反了,皮带,尾桨,陀螺~~~~

对了。感谢楼上,,,忘记帮他检查皮带了和尾桨了。。感谢感谢,。。。

网友C:
哈哈我前几天就遇到过,不动没一点事一动,就不停的左右摇摆,我也没解决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前几天就遇到过,不动没一点事一动,就不停的左右摇摆,我也没解决好

检查皮带

网友:
看看皮带是不是过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