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的马力不够在线等解答

楼主(2010-09-13):
用的是 亚托450SPORT的原厂 35X电调和450M 电机 检查了T头连接线 和 马达的3根线 接触良好 转起来的时候呢 空载正常  一按上旋翼头试飞的时候 就会出现马力不足现象 油门推到顶了 还是在往下落 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有正常了  谁能帮我分析分析 是什么状况

网友:
最好上个视频

网友:
35X电调和450M 电机 如果没坏的话 换块电池试试 螺距对吗?

网友:
怀疑遥控设置不对

网友:
检查电机齿轮.........

楼主:
螺距昨天刚调的 +  -  11

楼主:
我的是 有时候就转速不够  油门都推倒最高了 很明显是 转数和设置的曲线不一样  普通曲线是  0  40  60  85  100

楼主:
电池没大肚

网友:
如果你的螺距和油门设置是正确的话,最大的可能是电调挂了或者电调设置不当........

网友:
会不会是电调设置问题??关于启动,亚拓有三种模式!一种普通的,一种缓启动,还有一种,也可以缓启动,但是必须启动以后,切3D飞行,不然就会像楼主说的那样,一会儿突然掉转,一会又好好的了

楼主:
以前也没有这个现象啊

网友:
重新设置电调试试,电调可能在摔机后程序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