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KAR 的232连线 和370C GPS 连笔记本+导航地图

楼主(2010-09-13):
DAKAR 的232连线 和370C GPS 连笔记本+导航地图

楼主:
DAKAR 的232连线 和370C GPS 连笔记本

DAKAR 的232连线 和370C GPS 连笔记本

黑色USB线是GPS和DAKAR 的232连线的电源

网友:
回复 楼主:

除了照片其他看不见。

楼主:
哦 那是因为 发图时点了插入的问题
9--16 共发了8张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LS用了那些软件测试的?

楼主:
测试软件

网友:
LZ能否发个370c的六根接线的功能啊……谢谢啦

网友:
这个很强力呀,不过如何把飞机上的gps信号传输进地面的电脑呢?

网友:
请LZ加多点文字说明,用啥软件讲来听听。

楼主:
连接方法

连接方法

楼主:
软件使用很简单

设好串口 波特率 就可测试 软件界面很好理解

网友:
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