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FPV 掠过城市和高山,如鸟儿一般自由

楼主(2010-09-13):
地点,四川阆中七里坝,天行者在上空的鸟看视频,还好,有点壮观的说   40A好盈电调    2814C电机   独眼龙OSD5。0    FF9+149DP    天行者1680   4S  4000MAH电池   1。0W  2.4G军工图传,遥控不加功放

网友:
真它NND爽

网友:
越过高山大地感觉不错 原片是1920P还是720P格式?

网友:
用的什么头子及录制设备

网友:
头子 和录制设备介绍一下

楼主:
GOPRO哈,原片是1080P的格式,被YOUKU压缩后还不如720P清晰了

网友A:
我下次去阆中出差也带到天行者和楼主一起飞,咋样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错了啊,只有1080P和720P啊说的都是画面高度,要是高度到1920P的话起码是3K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次去阆中出差也带到天行者和楼主一起飞,咋样嘛

可以的哈,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b。。。我一定要筹钱买这个。。

网友:
请教楼主用的什么频段的控  还有全套设备的价格  控除外  谢谢!!!

楼主:
72MHZ的FF9 +149DP(不加功放飞5KM)+独眼龙5.0+WDR600像头+天行者1680EPO+原装电机40A好盈+电池+充电器+GOPRO摄象机   自己查下吧,要1W多了哦

网友C:
起飞重量多少?
5000mah能飞多久?

网友:
高清的效果就是爽,一定要搞一台来玩。

网友:
一个字:非常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重量多少?
5000mah能飞多久?

我是2200MAH   4S的两只电池并联使用,可以留空40分钟。起飞重量没有称过,2KG左右吧

网友:
飞得真稳!最远时离起飞点多远呢?

网友:
gopro hd出新固件了 可以实时输出视频,可以省一个摄像头了。LZ更新没。

网友:
是不是影像实时传送??

网友D:
牛人啊 无线图像传输好稳啊

网友E:
真他nnd好

网友F:
咋都飞这么高呢。。。。。

网友G:
又见牛人了
拍的不错 甚至高于真机拍的 顶顶

网友H:
72MHZ的FF9 +149DP(不加功放飞5KM)?好强哦,

网友I:
原帖由
hlqs
于 2010-9-16 08:58 发表
72MHZ的FF9 +149DP(不加功放飞5kM)
------------------------------------------------
发射电是原代的9.6?还是锂电11.1?还是外接的12V?
接收机是4.8V?还是电调提供的5.5V?还是独立6V供电?
强烈关注。学习楼主。

网友J:
视频和图像是通过高清摄像机拍摄的。 飞行的摄像头是另一路的。

网友K:
好稳好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