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 50 连续发热!

楼主(2010-09-13):
油针两圈 和 两圈半 都试过

飞了1分半 杠底100多度

密封都很好  一打就着

这是咋回事。。。。。。。。。。飞油机的老手 帮解决解决

楼主:
1分半 悬停

网友:
把副油针再放开点

应该是副油针贫油了,发动机中低转速的时候,副油针贫油会引起过热,还有要看看用的什么油,有些有的散热不好也会高温

楼主:
用的CP30
松副油针试下?

网友:
同感同感,我的也存在这个问题,有高手请指点。

网友:
我用的是三叶46H 大油针开三圈半到四圈……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发动机好了么?怎么弄的啊?

网友:
CP30%都用得起了,为什么不搞个OS用用呢??

网友:
几桶CP 就一个亚托50 了(虽然也是OS代工)
用三爷得有灰凡的耐心

网友(2010-10-17):
盲目迷信高硝基甲烷燃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