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G

楼主(2010-09-13):
请问3G版的电直会比带副翼的非3G版更容易驾驭?!。。。个人总感觉3G版的电直少了点什么似的。。。有点象个太监:))

网友:
3G悬停更容易!因为稳定;

3G动作更灵活!因为没有了副翼;

3G电池用更久!因为损耗小了。

不管像不像太监,至少是个趋势。

网友:
3G好看啊,多简洁。

楼主:
 多谢楼上回复

网友:
3G 实际就是加大了循环螺距, 并加速了循环螺距相应时间就是。有副翼是 舵机改变 带动副翼改变  然后副翼再带动大浆改变。  3G是舵机改变直接就带动大浆改变了。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呵呵
至于循环螺距这个问题, 就是不受T座开口大小的限制了,随意加大循环螺距。所以就灵活了要命了···
还有就是,3G吧飞机的性能都交给电子系统了···电子系统的稳定性是要比机械稳定的多的!副翼那些摇臂很容易出现问题的。 但是电子系统也都知道 ,说坏 马上就坏···一下就操蛋··现在 不就是有好多 3G突然锁定油门 或是方向舵什么的嘛····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我只有个 450

网友:
3G只是亚拓的一款无副翼系统 不是说所有的无副翼系统都叫做3G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