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系统的选择,请老手进来!

楼主(2010-09-13):
考虑无副翼ING,有些个问题想请教论坛上的无副翼的老法师!
1.是否所有的无副翼系统对应的机械部分(即无副翼旋翼头)结构是一样的?比如亚拓的无副翼旋翼头我也可以用VBAR, TOTAL-G,SK720等等所有的其他电子系统,而不是一个系统对应自己的一种机械旋翼头结构的?
2.目前我看下来的无副翼旋翼头有YT的,RJX的,GAUI的,大家说说哪种比较好,如有其它的也请告知一下!
3.无副翼的电子部分有VBAR(老牌的系统,不过据说锁尾有时不稳),3G(无论国内国外的模友评价都不高,基本不考虑了),TOTAL-G(冠军配置,应该和V-BAR差不多),SK720(效果据国外模友反映和VBAR和TOTAL-G差不多也很好,而且有自平衡功能貌似蛮吸引人的,但是国内使用的人好像目前还是比较少),BEASTX(据某模友反映也不错,它的论坛上看看好像也还可以的),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到底哪个好,对了还有GAUI(刚看到他家也有这个,没看到论坛上模友的评价,所以暂时空缺)

网友:
板凳拿下

网友:
藤椅舒服,板凳也抢了

网友:
3G宇宙第一,lz就用3G好了
哈哈!3G死过机的我在等totalG

网友:
只能站着看了。。

楼主:
LS各位别光抢位子啊?说说正经的事吧!

网友:
想知道答 案的飘过~~

网友:
Gu365,320包邮摆摊!

Gu365,320包邮摆摊!

网友A:
个人感觉3G不错。正在使用中。。。

网友:
默认表情

网友:
火星好像很懂这些…PM他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3G不错。正在使用中。。。

我看国外的模友评价是你如果只飞过3G的话,你会觉得在悬停阶段3G是OK的!但是当他们使用了VBAR或者另外的无副翼后,他们的感觉都是farrrrrrrrr better! 我的键盘没出错,他们确实打了那么多r, 或者说是SKY和EARTH的区别!

网友:
建议vbar,或者total g

楼主:
第一个问题有人能回答么?是否无副翼的机械结构是通用一样的还是,每个系统都是独立专用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有人能回答么?是否无副翼的机械结构是通用一样的还是,每个系统都是独立专用的啊?

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
机械结构基本都是一样的,都是直推在大桨夹上的连杆,还有两个相位保持臂和相位器,只是有的相位器(例如亚托)是分开的,要自己上紧。有的相位器(RJX等)是和中联T头做在一起的。
机械结构选择不一样的,电子系统选择不一样的,是可以相互兼容的,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有人能回答么?是否无副翼的机械结构是通用一样的还是,每个系统都是独立专用的啊?

其實同級無副翼頭通常也是通用的,電子系統可以修改很多東西,注意好力矩就可以.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