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国产滚珠丝杠,弱弱的问下模友常用的丝杠固定方式

楼主(2010-09-13):
标准方式好像是固定端双角轴承 支撑端单轴承  刚才搜了下两个轴承座的价格都快赶上丝杠加螺母了 所以想自制轴承盒或者直接与光杠座做为一体 模友们若有简单好用的方案希望分享一下 谢谢 另外有好的丝杠淘宝店铺也站内信(防止误判广告贴)推荐下 谢谢!还有我用2505的丝杠 模友推荐一下角轴承型号

楼主:
以前做的无丝杠jj的光杆固定方式  做带丝杠的想在中间多掏个洞 两边用车床做俩法兰盖用三颗小螺钉固定  不知能不能保证回差 大家拍砖  还有我用2505的丝杠 模友推荐一下角轴承型号

网友:
这么抱光轴的方式学习了,我都是用抱箍抱然后把抱箍固定到板子上

网友:
安装光轴的方式不错

网友:
别怪我捣乱。这样光轴的安装方式,除否自己有很高的加工精度,要不然连调整的余地都没有。

另外请教一下,那个轴承座焊完了会不会变形?

网友:
我准备用不锈钢丝杆,消回差,反正玩玩,不一定要用滚珠丝杆,网上那些拆机丝杆还老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片焊在一起用线割割的,误差也是两个一起误  托板是先焊好 晒了几天 去了去应力后整体割的  光杆座压在立洗工作台上装好杠杆后焊得  变形肯定有 但很小 装配后效果很好 个人感觉直线轴承最少也有0.01-0.03间隙

网友:
 p这样不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片焊在一起用线割割的,误差也是两个一起误  托板是先焊好 晒了几天 去了去应力后整体割的  光杆座压在立洗工作台上装好杠杆后焊得  变形肯定有 但很小 装配后效果很好 个人感觉直线轴承最少也有0.01-0.03间隙

这个方法好,学习了。

网友:
2505丝杆一般用7003C轴承,P5精度级别一般48一对

网友:
要是高刚度就2边2个角轴承,外带预拉,一般的情况就一般2个,一边1个游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