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大LAMA无法起飞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9-13):
刚买的大LAMA,电池充好了,先开遥控器,再接飞机的电源,然后,接收器的灯一绿一红闪了两次,接着就停在红灯不动了。我试了下左方向舵(右手油门),B桨左右活动正常,但是A桨不动。再试右手油门,前后左右都没什么反应。请教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飞机待飞状态是不是应该接收器绿灯常亮。谢谢了

楼主: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一般对频后都是绿灯常亮!
看下是否插头松了!

网友:
检查晶体松了没有

楼主:
请问插头松了是指和飞机和电池接的那个插口吗,还是接收器和其他部件的接口

网友:
你插飞机电源的时候油门和油门微调是不是在最低点,注意你的微调,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油门微调在中间,所以产生你现在的情况。记得我当时玩LAMA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

楼主:
还有楼上说的晶体松了,我在想如果晶体频率不一样或是松了,是不是应该连B桨也控制不了了,但是现在B桨可以控制,左右动都没问题,但是A桨没有反应,而且整个桨片都不能旋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楼上说的晶体松了,我在想如果晶体频率不一样或是松了,是不是应该连B桨也控制不了了,但是现在B桨可以控制,左右动都没问题,但是A桨没有反应,而且整个桨片都不能旋转

哥们,查了微调和油门位置吗?应该就是那不对

楼主:
我都调到最低了呀,从一开始就是油门微调和油门都是调到最低了。我反复试了好多次,每次都是红灯常亮结束。而且都是能控制B桨的左右翻转(B桨的那几个拉杆都可以上下动),就是整个桨片不旋转,我想是不是里面的电机和电池没有连接呀,

网友:
不行 把油门开到最大 然后再推到最小  再次慢慢地 推油门 基本螺旋桨就该转了

楼主:
我开之前是把油门和油门微调都调到最小了,打开之后升降油门,升降油门微调,左右调油门杆都没有任何反应,我感觉飞机的两个马达都没有反应似的

网友:
 我记得我曾经玩的时候就是因为油门微调没到最低,跟LZ一开始叙述的情况一样,调到最低就好。。。。还真是各有各问题啊。。。。LZ控上改过手?

楼主:
呵呵,我是一个新新手,还没上升到敢该控的水平呢,我觉得是油门和油门微调都调到最底下了,但是好像没有用呢,哎正在联系淘宝卖家,他们好像下班了,看看他们怎么说吧

楼主:
不过还是要谢谢各位,我一旦有了进展一定上来汇报

楼主:
终于解决了,按照各位的指点,我回去试了一下,原来是遥控器的油门正逆开关的事情,我把油门和油门微调都推到最上面就好了。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