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PORT怎么了?请各位专家给会会诊!!

楼主(2010-09-13):
昨天去灰灰机,第一块电都还挺好,下来休息了一会,上第二块电准备再飞,可飞机离地一点后就迅速向左前偏,直接把大桨扫断了,后来我才发现当我没有推油门或打到HOLD键时三个CCPM
舵机
都能正常工作的,但是一旦我推油门了,左边舵机就不随着螺距的变化而动作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还请各位专家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猜想可能是遥控器设置有误。

网友B:
没有碰到过这么奇怪的问题, 帮你顶。。。。

网友C:
帮顶。是不是舵机行程的问题

网友D:
看看舵机线有没有被转动的齿轮搞坏,破皮。

网友E:
舵机坏了

网友F:
是舵机坏掉了!

网友G:
遥控坏了,,,,

楼主:
刚刚想起来,我把尾舵机换成9254了,会不会是这个影响到其他舵机呢?可是我飞第一块电池的时候又是好的啊

网友H:
应该是舵机坏了吧,你把那个有问题的舵机插到别的通道,吧那个通道的舵机插到有问题的那个通道再看下,就会在知道是通道问题还是舵机问题,如果舵机没问题,那通道这边你要检查下接收和控的设置

网友I:
发个照片看看 先检查一下线路是否有问题 然后看控上的设置 逐一排斥

网友J:
舵机挂了,
鉴定完毕

网友K:
舵机挂还能单独运动??

楼主:
是啊,如果舵机挂了,那为什么不推油门的时候又能正常动作呢?

网友L:
为什么不先把左侧的舵机换了看看
也可以在hold状态下按着有问题的舵机打舵看看舵机的力量是否够,可以根另外两个比较一下

网友M:
相位器和主轴之间的摩擦力太大,卡了
还有当然就是舵机要挂了

网友N:
LZ说第一块电飞的挺好,控上的设置应该没问题吧。舵机本身的问题的可能性最大了。。。

网友O: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炸鸡后还没修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P:
应该检查一下UBEC,是否造成供电不足,导致舵机不能正常工作。
我也发生过类似问题,飞机飞起来斜着冲向地面,根本不受控制,好像失控似的,
在地面检查关闭油门时斜盘舵机正常,开启油门时舵机反应滞后,犯卡,后来检查发现
UBEC的一根线接触不良,处理后一切正常!
仅供参考!

网友:
检查舵机 BEC   接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