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淘的110V电机和环牛

楼主(2010-09-13):
还没有测试,环牛估计没什么问题

主要问题是电机不知道怎么接线

电机110V交流的,环牛220转110

大家支个招,电机怎么接线

网友:
110V交流电压接白线和黑线。

网友:
先测一下“白黑”和“红黑”的线圈电阻是否一样,如果一样,则110V接“白黑”或者接“红黑”为正转或反转,两种接法转向是相反的,如果不一样,则电阻小的接110V,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上会在破烂市场看到两个 200w的环牛 40一个 没买 老后悔了

网友:
缺一个控制器(调速)

网友:
110V的两相电机 110V的一根线接黑线,  另一根接红和白色的都可以  接红色和白色的线时转的方相不同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已顺利接线

特别鸣谢2楼和7楼

两位网友的答 案是正解.3Q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