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共用电的问题

楼主(2010-09-13):
我想请教一下高手们,你们飞机上电子设备和动力电共用电的话,是从那儿取电的?
从平衡头取电还是从T头取电?从平衡头是怎么取的?从T头又是怎么取?是不是要自已焊个一分二的T头出来?

网友A:
T插接动力,平衡接视频。3S一下要接升压模块,4S以上要降压模块,保证稳定输出12V
俩头都有不用焊

网友B:
还有自动升降压的 1s-6s 输入 输出都是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