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接收机如何安装

楼主(2010-09-13):
2.4g接收机在飞机上如何安装啊?需要把2跟天线都伸出机身外吗

网友A:
天线成90度,效果最好

网友B:
天线的头部最好在外面。

网友C:
天线很短,只能伸出一点点呀

网友D:
如果機身不是碳纖的話, 根本無需將天線伸出機外

楼主:
都是飞固定翼,机身是木结构,是不是天线成90°后再露点线头出来。

网友E:
木头固定翼,天线根本不用外露,就放在里面的设备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