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是否是安装垂尾钢丝产生的故障

楼主(2010-09-13):
前段时间我的 YAK54 40CC 汽油机垂尾钢丝断了,更换后发现垂

每次回中后都会左右摆动很多次,于是我跟换了垂尾舵机故障依旧。

      目前满头雾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注:自己怀疑是钢丝拉的太紧了,可松了舵面又会摇晃,不知道该如何调整。

网友:
检查下舵机的连接线,最好换条试试。

网友:
什么垂尾舵机?

楼主:
我已经换了一个舵机还是问题依旧。

网友A:
我懂你的意思,是不是回中后要弹几下。你最好用接收单独连这个舵机看看是不是还有问题。曾经为的舵机就是受理其它设备的干扰,是另外个舵机影响力。一个一个排查!会找到原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懂你的意思,是不是回中后要弹几下。你最好用接收单独连这个舵机看看是不是还有问题。曾经为的舵机就是受理其它设备的干扰,是另外个舵机影响力。一个一个排查!会找到原因的。

楼主:
马上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