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锂电大电动>之EPP龙骨蒙皮工艺之半像真EX330---翼展1米2,已拍视频完结--杯具泡面

楼主(2010-09-13):
怒了 最近体育馆竟然不让我进去F3P了

安静的小区没办法让我磨一个新的发动机 环保等等。。。油轻木被否了 改飞EPP耐摔王

正好手头还有块8MM的EPP 决定做架起飞质量在1KG左右的大电动外场飞飞

动力定在这个电机 已经采购了 其实我是双天的电机的粉丝 但是为了飞掉库存的20个1047电动桨

而且我最大 的电调是ZTW 30A 从原来一架飞翼上拆的

不得不让步了  市场上2814电机很多 但是我选的这款KV比较低 可以上4S 14。8伏特     高KV的2814切勿4S 烧毁不负责

产品名称:HiModel A2814-8T 外转子无刷电机
厂家编号:281408

型号: A2814/8
尺寸:35x36mm
重量:100g / 3.66 oz
轴径:4mm
KV:1000 RPM

实测数据3- (14.8V 10x5桨) 推荐

电机型号: HiModel 2814-08
输入电压: 14.8V 恒压
螺 旋 桨: 10x5 APC
标准电流: 23A
最大电流: 27A 60s
标准拉力: 1500g
最大拉力: 1700g
转速kv/v: 900
电机电阻: 0.05Ω

从数据来看这个电机还是动力很狂暴的 用1047塑料桨变形至少也该有1200克拉力(我将实测跟进) 另外可以用4MM桨保护器 实在是ROLLING HARRIER之福

电池使用TOP×高端锂电 25C 4S 2200MA  232克 TOP×不虚标C数容量 少很多烦恼 另选4S电流比3S小 才能配上30A的中特威ESC

(这对中特威30A电调也是一次极限测试 看看到底牛比不牛比 是真牛比还是假牛比!?)

推动比预计1:2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把飞机做到1000克 可能成品就700~800克

本来是想买架成品EPP算了 我原来有架天翼EPP翼展88CM  (很结实很丑 我唯一敢借新人玩的JJ 最后郎宇2212摔断主轴飞机都没坏)

但是天翼出品1。2米的大飞机YAK和怪兽太丑了 SBACH倒是不丑翼展太小了 所以 -----逼上梁山 选择简约的EX330 欢迎COPY 让我炸后能买新的

翼展在1米2倒不是抄袭  是由EPP板决定的(60X100CM)本来想做1。4翼展的  全鸡采用2 3 5 8MMEPP制作 全机身碳纤维加强

制作过程从机翼开始吧

用5MM EPP切的机翼基板(只能这么叫了)工艺上我努力回忆N年前装的轻木25级鸡

为了平衡EPP的柔软和1米2巨大机翼 重新设计了碳补强 利用5MM碳片的单向性补强

翼型属于乱搞Y1型 反正都北西那学的 完全对称就行了 使用8MMEPP作龙骨 10CM安置一个 上面将覆盖2~3MMEPP作为蒙皮

机翼上下都5MM碳片了 机翼前缘已经沾上了5MM碳杆 避免“我和旗杆有个约定”的发生

今晚就到这里 重新设计鸡身开盖和碳补强

楼主:
第二天的作业~~

切割翼肋条的 办法 很偷懒 很效率 1.5CM EPP切出两条
使用手术刀 圆滑不在话下

全部切好 分组编号 免得弄混了

碳补强是这样地

哦 这不是广告 是本机的座舱罩 所以 喝光可乐也成了模型制作的一个必须的过程 我将跟踪报道

由于本人桌子是70X70CM的 被迫转移战场到客厅瓷砖上 图为贴合3MM EPP 翼蒙皮 注意先贴一半 再搞另一头

EPP很柔软 适合蒙皮 蒙好用重物压1个小时 期间做尾巴等舵面 用5MM EPP

主翼部分假装下 图中有个5030桨 对比起来很小 啦

分割我的舵面铰链纸(一种强韧的纤维纸) 一次批发切了30个 装袋备用

哈哈用剪刀剪的 不想动手术刀了

这时 可乐不知不觉被我喝了很多。。。座舱罩马上就要出现

EPP的翼肋龙骨与蒙皮贴合的很好

上个雏形 仅供YY 其他零件都是在机翼等胶干时制作的

最后 可乐又被喝掉了 一点
发完收工
好了 今天就干这么多 吃饭去

插入 第三天作业~~~
补交啊 昨晚忙勒

机翼收口 像包饺子似的 裁边 沾和
电机到勒  2814是我手头上最大的电机了

做电机座木板 2MM轻木层板+1层3K碳板 结合 强韧 目的是抵抗电机近2KG的拉力

最后很麻烦 这个2814电机屁股有很大一坨 必须打孔 。。。

开始做起落架部分 为了增加重量 使用的是50级别都能用的3MM铝起落架 重量110多克 比10几克钢丝起落架是狠多了

层板上定位 打孔

用于固定起落架的 爪牙螺母 狠好用

为了和机身板连接 做了个EPP平台 内衬轻木 强度好

上螺母

假装一下 起落架很重 很怕飞3D时飞掉起落架 所以变态加强

机头下部结构。。。

全部贴10MM碳片 碳补强和EPP是相辅相成的

把机身下部贴合

像不像虾船?

楼主:
第四天作业

开始做上层

加上龙骨

布线 舵机尾置

细看

背上蒙皮

换个角度看

仓座

大头针固定

可乐瓶  剪之

试戴了下  有点小 市面上还有比2。5升更大的瓶子么

就在这个时刻 我觉得舵面实在是太软了 决定刷层环氧胶 使EPP变身玻璃钢

晾晒下

继续蒙下层

先蒙一边 胶干了再蒙另一边  很好搞

我觉得飞机空间还是巨大的 机舱空间巨多 搞个FPV还是没问题的 头部仓室想做个空投BOMB

慢慢插针中 今晚能搞多少搞多少 下星期试飞

补交第五天作业 昨晚太忙 没上网

继续插大头针

还是插

慢慢做吧 头部曲线比较多

开始涂装了 还是老办法 涂红白蓝 也比较符合百事可乐的仓罩

遮盖法喷的 用聚酯薄膜遮盖 这种材质半透明 很挺括 方便加工板型(仅0.06MM) 大头针或者压重物就可以  本来是造帆船的材料 被我。。。

尾巴

首尾呼应下下。。

再搞机翼背面 为了辨认姿态反差大点 用 奥大林 金色喷漆

我的碳片舵角也喷了

楼主:
更新第6天

准备切割可以拆卸的 上舱盖了

准备蒙皮

假组

换个角度

大头针。。。

蒙好了

明天把头部封起来就能喷漆了

第7天更新

粘尾巴

头部

舵机线已经沾了纤维胶带防脱

沾翅膀 这个是病因 导致炸J的直接原因
请看起飞前遗照
起飞重量是890克左右

请看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4NzIxODY4.html

炸J5分钟后 残骸被拖回家中 分析事故原因

事故原因分析
我做完80克的飞机 再做1000克的飞机 在碳补强上设计有了强烈缺 陷 最后机翼强度过低 上天就震动  然后空中折翼 屁股着地~~~落在篮球场 最后幸亏拉起了 1KG没砸到人

至此

一个星期的努力已经白费。。。。。。

设备电池全部出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4725&extra=page%3D1

我准备直接上RAINBOW 50级F3A    BYE-BYE TO MY EPP EX330

网友:
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占位

楼主:
不知道这个电机设置下拉 右拉角多少 高手说说!!!

网友:
楼主的文笔不错,活也细,顶一个

楼主:
今天玩旋翼机去了 旷工一天 不过把可乐喝完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明天做上层建筑。。。

网友:
不错,做这机子花不少钱哦。

楼主:
是 啊  用了2管POR胶了 心疼喽。。。。

网友A:
更新到第五天了

网友B:
 飞3D还设置什么下拉和右啦啊,LZ速度搞好试飞啊,记得来点视频

网友A:
更新了 啊

网友C:
很强啊,多点人来顶顶

网友A:
成本超支了哦

网友D:
 不得不说!LZ太能折腾了!顶LZ一个!

网友E:
 工艺 8错

网友A:
已经炸鸡 悲。。。

网友B:
 悲剧啊,修修还能飞啊

网友F:
做的比飞的好。。

网友A:
回中将大人 鸡鸡空中折翼 没办法飞

网友G:
别灰心 继续来~支持你

网友H(2011-08-11):
是啊,做epp机补强一定要做好啊。否则。。。。
楼主还是值得我好好学习地。

网友I:
能自己动手DIY一架飞机并自己试飞,去体验自己成果在天空中飞行的喜悦,这就足够了!!

网友J:
 射了好多东东,可能固定没做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