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怎么设置飞机重置,怎么飞炸了机子还在地上,翻不过身 ...
G5怎么设置飞机重置,怎么飞炸了机子还在地上,翻不过身来,不能飞

楼主(2010-09-13):
按空格键没用呀,提示说要按
遥控器
上的一个红色按键,可是所有的遥控器按钮都按了,没反应,就看着飞机翻在地上动弹不得,郁闷哦

网友A:
按一下键盘行的回车键,就可以了。

网友B:
告诉你一个简单的办法。
在simulation--settings--physics--automatic reset delay中把自动恢复延迟设置为1,在你炸机后会自动重新生成一架新飞机,不用按任何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