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抖舵,是怎么个抖法

楼主(2010-09-13):
因为本人的922现在锁尾,感度上了30尾巴就左右摇摆,以前都要50以上都没事,飞机新的还换了冰人推力轴承什么都检查过了,不知道抖舵是
舵机
怎么个抖法

网友:
这是追尾,感度低点

楼主:
我晕还低啊都30以下了,再低估计都锁不住了

网友A:
舵臂孔向内移一个孔位。实际上是降低感度!控上感度调到50以上。

网友B:
以前是以前。。。炸过之后精度差了。。

网友C:
换过东西 有时候会有变化,,终旨就是要能锁尾。

网友D:
陀机会不间断抖动。。。。

网友E:
922我没试过这种情况~~933才是让我心惊胆战的!现在用着2122~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