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全新类型的3D四轴的构思,希望有高手可以制作成功

楼主(2010-09-13):
我们的四轴普遍是四个电机在四个角驱动,不可以实现3D功能,我昨天晚上突发奇想构思了一个新型的四轴,它采用位于正中心的一个主电机驱动,通过这个主电机自带的加长轴上安装四个皮带轮,用皮带穿过四根空心管带动四个角的螺旋翼,同时,四个角上的浆均采用舵机驱动可以变螺距,从而在降低了整体重量的情况下,增加3D功能,这种四轴主电机需要功率足够,驱动四个浆的方式就类似于电直里的皮带驱动尾浆一样。这个坛子里高手如云,我这个构思,有没有可行性,能否制作成功,还希望大家踊跃讨论一番。谢谢。

网友: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错的说

网友:
主电机直接带皮带的话高度不一致,方向却一致
还要搞一大堆齿轮
麻烦

网友:
四轴本身就是用复杂的电子控制代替复杂的机械结构,这样的结果是电子和机械两样都复杂了! 可靠性加倍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高度不一致,我想不影响它的平衡吧,方向的问题根本不是问题,这个通过浆叶来构造来平衡的

网友:
现在的四旋翼结构反应速度远远高于用舵机控制的速度!

 要的就是这个,当然你不要反应速度,用机械结构是也能飞的,但是二者的效果无法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