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耐用的平衡充吧

楼主(2010-09-13):
我用过两个充电起了,都是用到一两年到后期就发热,先烧壳,再烧电路

网友:
我推荐X6,很不错的!我们这边的模友有7人在用,一年多了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网友A:
搞个大点A数的电源 自己做好分接线头 充电器用301
反正1a配301 自己去算一下吧

目前我这里是10A电源接10个301 一次解决10个电池充电 速度不慢 并且精准

经济实惠 超耐用。。。。。。

保险点比如10个充电器就配个15a的电源吧

我反正用10a的感觉蛮好

同理你喜欢接多少就接多少 只要电源合适

貌似接的太多就不划算了。。。。。。。。

网友:
una-6,很不错的选择!只是价格高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大点A数的电源 自己做好分接线头 充电器用301
反正1a配301 自己去算一下吧

目前我这里是10A电源接10个301 一次解决10个电池充电 速度不慢 并且精准

经济实惠 超耐用。。。。。。

保险点比如10个充电器 ...

301要33一个吧?10*33=330
开关电源 100+330=430元
快添点钱买个保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