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池好奇怪 竟然给冲没电了

楼主(2010-09-13):
我是个新手
也是个穷鬼
在本地淘宝卖家那里买了套3s电池和平衡冲
刚拿回来 发现中间那块电池充不上电
随后去更换
第二次回来电池测试没问题
在家测试了两个循环
充放电还算正常
稍有零点几伏的不平衡
当然充电器也是最垃圾的那种
周末出去飞了一下
新手 没飞多高就摔
最高纪录二十多米远四五米高
电池微热 用万用表量了下 都在3.8以上
荒草地 蚊子太多 于是回家充电
充完后居然有一节电池没电压了
现在正在用小电流修复 不知还有救没
高手帮分析下原因

网友:
   估计是中间那块没电压

网友:
有万用表的人,应该先量下平衡充的各路电压。

网友:
估计坏了.

网友:
电芯报废一片。

网友:
垃圾电池?

网友:
内部给你摔短路了,现象就是电池慢慢发热

网友:
先检查充电器把

网友:
不会吧   冲没电了

网友:
平衡充连接线断路可能性比较大,仔细查一查.

楼主:
折腾了好几天
原本以为修好了
可以正常充电和放电了
放了一天 又没电压了 只有零点几伏
得到一个结论
电池单体被我摔得内部损坏 自放电率太大 基本就是个电容
以后只能现用现冲了

充电器确实很垃圾
鄙视这些生产低价平衡充的厂家
今天拆开充电器看了下
就是个串充加了个电压检测
改天做个外接电路 改成b6那种充电方式 旁路平衡的
对付这节2s加电容的电池

暂时不想再买新电池了
搞了几节18650 感觉勉强能用 容量大不少 2400 三洋的

这回知道锂电的娇气了
顺便问一下 大家锂电都怎么保护的
我现在怕包起来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