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锂电池防爆袋的么?什么材料做的?我的怎么扎手啊。。。

楼主(2010-09-13):
不知道锂电池防爆袋是用什么材料做的~用了一阵子~发现只要从里面拿电池或者放电池进去~之后手上就会有被玻璃纤维扎了的感觉~刺痛~不碰没事~一碰就疼~必须用胶布粘过患处才能缓解~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因为小时候曾经在用玻璃纤维作隔热的管道上爬过~腿上胳膊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记忆犹新~哈哈~

我用的就是下面图片里这款:

网友A:
哪有卖呀?

网友B:
我的不扎手,外表略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卖呀?

你去淘宝搜 锂电池防爆袋 ~有很多~
不过最好先确认我这扎手的感觉是这款袋子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你再买。。。或者你问问楼下那位兄弟是什么样的~买他那种~
反正我这个现在心里有阴影。。。虽说不是很明显~但用过后手就是有被扎的感觉。。。

所以想确认下这种袋子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是玻璃纤维一类的东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扎手,外表略有不同

你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C:
我也有。。。。。。稍有点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稍有点不同~~~~~~~

扎手么?什么样的?我总觉得就我一个人反映有问题。。。。难不成真是我有问题~
但是手没道理无缘无故的就感到扎啊。。。

网友B:
扎手说明你的内衬做的不好,至少不是光洁的玻璃纤维布,锂电池防爆袋里面都应该是玻璃纤维布,好的是在玻璃纤维布外面有层保护层,就不扎手了,少一道工序总是可以减少成本的,所以好坏就在于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扎手说明你的内衬做的不好,至少不是光洁的玻璃纤维布,锂电池防爆袋里面都应该是玻璃纤维布,好的是在玻璃纤维布外面有层保护层,就不扎手了,少一道工序总是可以减少成本的,所以好坏就在于此

哦~特意观察过~里面内衬是一条一条织物状的东西编成的~还能看到有几个地方有几股线可能因为塞电池的原因~撑开了。。可能就是玻璃纤维布吧~确实没看到有衬套~
你的有衬套?是塑料布一样的东西么?

网友D:
差点就买了这个了,我现在用的是红色另外一个牌子的,感觉很好,里面很平整不扎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点就买了这个了,我现在用的是红色另外一个牌子的,感觉很好,里面很平整不扎手

我的里面也很平整~不是内衬里存在肉眼可以看到的凸起物扎手~是塞电池进去或者拿电池出来后~感觉有看不到的东西扎在了手背上了~又刺又痒的感觉~跟被玻璃纤维扎了的感觉一样~

网友E:
一直用铁皮蚊香盒的飘过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是不是对这个过敏啊???我买的一个450的铝箱,用手摸过里面的防震海绵也会有点痒,应该是这个有刺激性把

网友F:
把好几块电池同时放在袋子里面充电吗?这玩意有必要么?

网友:
回复 网友F:

就是为了以防万一,就跟安全带一样的道理咯,虽然很多人不带,但还是车上不可少滴

网友G:
这根本没用的,看过评测贴了。。。lz可以搜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铁皮蚊香盒的飘过

也想过用铁盒~但是携带不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对这个过敏啊???我买的一个450的铝箱,用手摸过里面的防震海绵也会有点痒,应该是这个有刺激性把

不知道啊。。。现在就想搞清楚是我的问题还是袋子的问题~
希望是袋子的问题。。。
还有我用胶带粘过患处后就明显缓解甚至不扎了~所以我倾向于袋子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的里面也很平整~不是内衬里存在肉眼可以看到的凸起物扎手~是塞电池进去或者拿电池出来后~感觉有看不到的东西扎在了手背上了~又刺又痒的感觉~跟被玻璃纤维扎了的感觉一样~

就是玻璃纤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好几块电池同时放在袋子里面充电吗?这玩意有必要么?

实际这个袋子对我来说最大的用处是存放电池~和携带~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根本没用的,看过评测贴了。。。lz可以搜索一下

ok~我去搜下。。。
以前是因为看到过这种袋子防火的视频才买的~

网友I(2010-10-25):
我买了一个,放取暖器上一烤软了,可想而知
摸里面玻璃纤维布也有稍稍扎手的感觉,应该是静电

网友J:
没用过。。。 看来还是要入个

网友K:
小心玻璃纤维扎入体内游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玻璃纤维。

恩~后来仔细在灯光下观察过刺痛的地方~看到了有反光的丝状物~应该就是玻璃纤维了~现在已经不用了~
但是夏天电池放在车里真是个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买了一个,放取暖器上一烤软了,可想而知
摸里面玻璃纤维布也有稍稍扎手的感觉,应该是静电

要是明显有扎手的感觉~劝你还是别用了~
玻璃纤维也可以作为防静电的材料~所以应该不会是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没用过。。。 看来还是要入个

那只能告诉你别用我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小心玻璃纤维扎入体内游走

自从前几天有一次扎进手里怎么粘都粘不出来以后~就彻底不用了~

转点资料供大家参考:
主要是容易进入肺里以及扎在皮肤上使皮肤刺痒难受。玻璃纤维工人多发生接触性皮炎,但部分工人可以逐渐耐受,称为“硬化现象。对皮肤损害的程度,依纤维直径和表面粗糙性而异,目前公认,纤维直径超过5μm,才具有明显刺激作用。接触玻璃纤维、岩棉的工人,有少数人出现皮肤过敏,但迄今未证实这些纤维本身是致敏原。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郁闷了,这东西比电池要危险啊

网友:
呵呵   购买的时候最好看清楚牌子和外观。。现在市面上仿冒的太多了。

网友L:
我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用后,手很痒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的也存在同样的问题,用后,手很痒

终于碰到病友了~
大多数是手背~你可以用宽的透明胶带粘在刺痛或者痒的地方~然后再撕下来~应该会好很多~除了少数特别短的玻璃纤维粘不出来外~基本都可以解决~
但用一次粘一次~遭罪~我现在是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