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DSX7襟副翼详细设置方法

楼主(2010-09-13):
JRDSX7襟副翼详细设置方法
之前咨询过很多模友,给的答复都不是很详细,终于解开这个问题,发上来给用JRDSX7的朋友分享!
1.先进功能模式,找到WING TYPE ,把之下的FLAPERON子目录设置为ON!
2.再进系统模式,找到程式混控1~6,我是在混控1里面设置PROG.MIX1   ON;
   参数设置为:AILE---FLAP     RATE:-50%     0% ;  SW是开关指定:为FLAPO2 即最右上角的那个开关:
                    OFFSET:-80。  注意所有这些数值要根据你飞机型号和状态进行调整!
3.最后查看通道转向目录:REVERSING  SW,JR的2通道是副翼,确定转向指示是在正常位置,既下位!(有的飞机要通道转向的只能改舵机位置了)!!
4.飞机对尾,副翼舵机左边接6通道右边接2通道!
QQ37618110

网友:
收用,顶一个